wince 打印相关

楼主:
以下是我在wince中的打印程序,因为暂时没有打印机测试,所以不知道逻辑上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帮看看~~~

void print()
{
CDC   dcPrinter;
DOCINFO   di;
HDC A;
char b[]="xxx";//打印机驱动名
  A=CreateDC((LPCWSTR)b,NULL,NULL,NULL);
  dcPrinter.Attach(A);

  memset(&di,0,sizeof(DOCINFO));
  di.cbSize   =   sizeof(DOCINFO);
  di.lpszDocName   =   _T("Sample   Document");

  if(dcPrinter.StartDoc(&di)   !=   0)
  {
  StartPage(dcPrinter);

  dcPrinter.StretchBlt(0,0,0,0,&dcMem,0,0,0,0,SRCCOPY);

  EndPage(dcPrinter);
  EndDoc(dcPrinter);
}
  DeleteDC(dcPrinter);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

网友A:
逻辑上没有问题啊...你只打印一页数据吗?

可以增加一个printdialog来选择打印设备
CPrintDialog dlg(FALSE);
CDC dc;
BOOLEAN bPrintingOK = FALSE;
if (dlg.DoModal() != IDOK)             // Get printer settings from user
    return;
dc.Attach(dlg.GetPrinterDC());         // attach a printer DC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上没有问题啊...你只打印一页数据吗?

可以增加一个printdialog来选择打印设备
CPrintDialog dlg(FALSE);
CDC dc;
BOOLEAN bPrintingOK = FALSE;
if (dlg.DoModal() != IDOK)? ? ? ? ? ? // Get printer settings from user
? ? return;
dc.Attach(dlg.GetPrinterDC());? ? ? ? // attach a printer DC

wince不支持CPrintDialog类啊,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