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一个PCI驱动多个相同的设备
zhangdawei2000
zhangdawei2000

网友A(2010-06-18):
一个PCI驱动多个相同的设备
请问我有多个PCI相同的设备插在了同一台主机上,可是只有一个设备功能正常。
请教我怎样修改驱动程序让它驱动多个相同设备呢?希望各位大虾提供些思路
,小弟是pci的初学者
设备
初学者
程序

网友B:
你是哪个平台呀?
如果是linux的话,probe的时候要注意对于每个设备建立一个节点,还有就是注意共享数据的同步问题了。

网友C:
是linux平台
能否具体说下关于共享数据的同步问题吗?

网友D:
共享数据一般由信号量,互斥量,临街区等实现数据共享。基本原理就是在获取数据时先要获得一个标志性的变量,然后才能对数据进行访问。设备在系统中是当成文件来处理的,所以可以一样的操作

网友E:
悲剧啊 我将自定义的设备结构体改成了结构体数组
我有2个相同pci设备。申请主设备号的时候 数量是2张pci设备总和同时也在系统上建立了相应的char设备节点。在加载驱动时,系统会自动调用probe两次
可是应用程序开访问相应的设备节点时,访问第一个pci设备没有问题
,可第二个pci设备缺缺说找不到该设备
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大虾指正
另外弱弱的问一句,在动态申请分配主设备号,一个驱动只能对应一个主设备号吗?
我尝试了申请了两个主设备号。但是报错是第一个pci设备正常工作,第二个pci报错说设备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