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己写的AP,一个是EXE程序(只有EXE文件,对它没有任何通信接口),在自己写的AP里面怎么管理他们做到前后台来回切换?

楼主:
一个自己写的AP,一个是EXE程序(只有EXE文件,对它没有任何通信接口),在自己写的AP里面怎么管理他们做到前后台来回切换?

网友:
通过把自己的AP窗体隐藏,EXE程序可以显示出来,关闭EXE程序的时候,发消息给自己的AP叫其最大化显示,自己的AP不能显示出来,还是处在隐藏的状态,为什么?

网友:
有没方法叫自己的AP不激活,EXE程序就可以显示;EXE程序退出自己的AP就自动激活了。

就是不需要通过隐藏自己的AP的方法来显示EXE程序。

网友:
就是自己写的AP与EXE程序都处在最大化运行,但可以通过自己写的AP来进行前后台来回切换。

网友:
ShowWindow( )的那些显示格式看不懂啊!不知道怎么用?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如何让窗体一直处于非激活状态?

网友:
如何让窗体最前并成激活状态?

怎样激活指定窗体。

怎样激活自身窗体?

网友:
GOOGLE了一下,方法还是挺多的,不知道那种方法更优,那种方法更保险。

网友:
急!!如何安全的关闭自己创建的线程?

创建线程后卫什么关闭了线程句柄,线程还是可以运行!

http://topic.eeworld.net/t/20050203/14/3773272.html

网友:
关闭线程句柄并不代表终止线程

http://www.wangchao.net.cn/bbsdetail_816661.html

网友:
Win32下对多个的线程句柄的关闭的控制(上)

Win32下对多个的线程句柄的关闭的控制(下)

http://www.9php.com/college/software/c/2006/07/736132822983.html

网友:
管理多进程的协同工作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