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单片机和上位机通讯(通过无线网卡)
shuohua
shuohua

网友A(2009-07-02):
单片机和上位机通讯(通过无线网卡)
单片机和上位机通讯。
通过gprs方式和上位机通讯的方式已经做出来了。
现在想实现通过无线网卡模块,再通过无线路由器和上位机进行通信。
1.这种方式可行否?
2.单片机和无线网卡模块的开发需要嵌入式操作系统不?这块难度大部?
无线网卡
开发

网友B:
单片机和无线网卡能都整合到一块板子上?

网友C:
1、可行与否看无线网卡的接口单片机是否支持
2、既然用无线网卡,势必要跑协议栈,多任务的嵌入系统是不可或缺的了。

网友D:
GPRS好搞,有AT指令集,且由于是手机模块的缘故,电源效率也高。但WIFI应该怎样下手!

网友E(2009-10-15):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类似的嵌入式系统:
我想问的是你的那个无线网卡模块应该是要使用wifi协议的不? 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实现思路具体是什么呀?
我的这个嵌入式系统式:
要做一个和电脑进行通信的连续数据采集系统,电脑通过无线方式控制我的这个数据采集系统,同时我的数据采集系统也要连续不断的把采集到的数据传给电脑,我的这个数据量比较大(达到10Mbps)。
不知道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一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