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ADUC系列的单片机flash数据进行预编译或者定义?

楼主:
  使用ADUC系列的单片机的时候,经常用它的flash来保存断电不丢失的数据,但不知道如果在程序编译时定义flash数据生成flash文件在单片机写程序时直接把常用的保存在flash区间的数据进行预定义。我一般都是写程序时只格式化flash,然后在程序运行时修改数值,让程序自己去保存。象AVR的单片机就可以直接定义如:
#pragma data:eeprom
    uint error=1000;
    uchar mode=0;//30
    uchar timers=0;//1
    uchar interval=5;
    uchar language_s=1;
#pragma data:data
不知道在ADUC系列单片机如何定义,我用的是KEIL

网友:
对ADUC系列的单片机不了解,应该是51内核的吧?你的flash应该是nor flash吧?

在keil环境下,一般想定义数据到flash里面,都是用const定义的。比如 int const A[100];

网友:
Const是定义到程序flash,表示是程序里的数据表,不是断电保存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