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VC中删除文件中内容方法。

楼主:
在EVC下利用_wfopen()打开文件,怎样操作删除文件中某一部分内容?

我利用fseek找到要删除内容的位置,然后将被删除内容后面的数据向前移动,将删除部分内容覆盖。怎样调整文件的长度,使文件变短为最终删除内容后的大小?

谢谢~

网友A:
小文件的话,在内存中操作,然后重写文件。

网友:
文件映射

网友:
一个弱弱的办法,重新来一个文件,把该去掉的不写进新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文件的话,在内存中操作,然后重写文件。

我一般处理小文件,都是在内存中操作的,然后写入文件。

网友:
删除后,保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