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验证性问题,知道的就可以马上拿分

楼主:
三星2440A,的ARM9芯片,里面有GSTATUS2和GSTATUS4等寄存器。说明里是说GSTATUS4只会在电源复位的时候才会丢失数据。否者一直保存数据。
下面就是我主要要问的问题了:
使用2440内部看门狗复位,会不会导致GSTATUS4的数据丢失呢?
请验证过的朋友回答一下,本人做的实验结果会在结贴的时候给出。

网友:
看门口复位估计也会保存吧,没试验过

网友:
GSTATUS2 0x560000B4 Reset status
GSTATUS2 Bit Description

WDTRST [2] Boot is caused by Watch Dog Reset
cleared by writing “1”

SLEEPRST [1] Boot is caused by wakeup reset in sleep mode
cleared by writing “1”.

PWRST [0] Boot is caused by power on reset
cleared by writing “1”

GSTATUS4 0x560000BC Inform register

GSTATUS4 Bit Description
inform [31:0] Inform register. This register is cleard by power on reset. Otherwise,
preserve data value.

网友:
上述可知,看门狗复位。我觉得不会导致GSTATUS4丢失。

网友:
帮你顶,不知道,没试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