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一个矩阵键盘 困惑

楼主: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NUM_LED[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key_value, key_temp1, key_temp2;

void Delay_1ms(uint i)
{
        uint x,j;
        for(j=0;j         for(x=0;x<=148;x++);
}
void led_Display(uchar tmp)
  {

      P5OUT=BIT0;
      P4OUT= NUM_LED[tmp/10];
      Delay_1ms(8);

      P5OUT=BIT1;
      P4OUT= NUM_LED[tmp%10];
      Delay_1ms(8);

}

//检查按键,确认键值
uchar Check_Key(void)
{
   uchar i,j, temp, kk,Buffer[4] = {0xfe, 0xfd, 0xfb, 0xf7};
       kk=P1IN;
        for(j=0; j<4; j++)
        {
                kk= Buffer[j];

                 Delay_1ms(2);
                 temp = 0x01;

                for(i=0; i<4; i++)
                {
                        if(!(kk& temp))
                        {
                                return (i+j*4);                  //返回取得的

                        }
                        temp <<= 1;
                }
        }
        return 16;
}

void main (void)
{
   WDTCTL = WDTHOLD + WDTPW ;
   P1DIR|=0X0F;
   P1OUT=0X0F;
   P5DIR |= 0x01;
   P5DIR |= 0x02;
   P4DIR=0xff;

  while(1)
     {
       P1OUT|=0xFF;;
       key_temp1=Check_Key();
                  if(key_temp1!=16)
                  {
                       Delay_1ms(5);
                       key_temp2=Check_Key();
                       Delay_1ms(2);
                       if((key_temp1==key_temp2)&&(key_temp2!=16))
                       key_value=key_temp1;

                  }

                  led_Display(key_value);

P1.0-P1.3是行。
我上电后怎么没有高电平,全是低电平的。对430不熟悉,麻烦大家看看,谢谢。

网友:
帮你顶

你看看手册 io 定义,

你的程序乱乱的

网友:
程序太乱了,尤其是检查按键那,括号有问题

网友:
引用楼主 kangyonghui 的回复: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NUM_LED[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ke……
谢谢了,我重新写一个。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