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锁键盘功能的实现

楼主:
我在键盘驱动里注册了6个外部中断,用作6个按键。
启动了6个线程利用WaitForSingleObject分别监测外部中断。

现在我想实现‘锁键盘’功能:一秒内先后按下设定的两个按键(比如A键然后B键)则锁键盘。
同样再操作一次则开键盘。

我这样编程,结果失败:
创建一个新的线程,用WaitForSingleObject监测A键对应的外部中断。

若A键对应的外部中断产生,则再WaitForSingleObject监测B键,监测时间为1秒。
若返回值为超时状态,则返回重新监测A键;
若又有B键对应的外部中断产生,则锁键盘标志位置1;

然后是两句InterruptDone,分别使能B键和A键对应的外部中断。

请问一下为什么会失败呢?这个功能应该怎样实现比较好(在驱动层里)?

网友:
你可以在6个外部中断检测线程里,
当按键A中断产生的时候,使一个事件A_new(新建的)置位;
当按键B中断产生的时候,使一个事件B_new(新建的)置位。

新线程用Infinite的方式检测事件A_new,检测到A_new发生后,
用定时检测的方式检测事件B_new,一秒的话,事件间隔参数填1000。
根据检测事件B_new的waitfor语句的返回值,判断设定时间段内B键是否被按下,
按下则锁键标志位置位;没按下则什么都不干。

最后ResetEvent两个事件A_new和B_new,线程重新回到‘用Infinite的方式检测事件A_new’处。

网友:
按照楼上的做法,成功了。

但为什么在两个线程同时检测外部中断的情况下不正常运行,我也不太清楚。
我是这样的:
有一个线程检测EINT5,(EINT5与key_Interrupt_event[0]事件是关联的):
WaitForSingleObject( key_Interrupt_event[0], INFINITE);

也有一个线程检测EINT6,(EINT5与key_Interrupt_event[1]事件是关联的):
WaitForSingleObject( key_Interrupt_event[1], INFINITE);

另外还有一线程检测EINT5和EINT6,先检测EINT5,在EINT5发生的情况下再检测EINT6:

WaitForSingleObject( key_Interrupt_event[0], INFINITE);

result=WaitForSingleObject( key_Interrupt_event[1], 1000);

…………………………

InterruptDone(EINT_SYSINTR[0]);
InterruptDone(EINT_SYSINTR[1]);

为什么不行呢?是不是不能在两个线程里同时等待同一个中断?这样属于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