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跳频问题

楼主(2009-12-24):
wifi跳频问题
请问wifi跳频是由软件协议操作完成的还是WIFI模块自己根据外界环境自己改变频道和发射功率?
wifi
软件
频道

网友:
LZ说的跳频是改channel嘛

网友A:
是修改channel啊. 我只知道各国的跳频表不一样. 不知道WIFI芯片的跳频是由主机(PC)控制还是wifi卡芯片内部自己控制跳频

网友B:
channel切换需要很快的响应速度,应该是模块或者芯片自己做的
至少我用过的WIFI模块,切channel都是模块自己做的

网友C:
恩,都是模块和芯片自己控制的,至少我用过的atheros芯片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