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接口实验不会做……

楼主:
实验要求:
利用8255并行接口控制的原理。
TPC-H实验向上有两个七段的LED数码显示管,要求用其做秒表显示(从00~59循环计数),每分钟误差不大于1秒。
利用8255的A口作LED数码显示的段驱动,C口输出作为位驱动(显示刷新频率不低于30次每秒)
TPC-H试验箱上的七段LED刷官位共阴极型,断码采用相同驱动,输入加高电平时被选中的数码管亮,为码采用相反驱动,输入高电平选中。
+++++++++++++++++++++++++++++++++++++++++++++++++++++++++++++++++++++++++++++++++++++++++++++++++++
电路图的是:
8255的PA0~PA6分别接在led的a~g,位码S0接PB0,位码S1接在PB1,CS接在地址口,剩下的还要接什么就不知道的了。

++++++++++++++++++++++++++++++++++++++++++++++++++++++++++++++++++++++++++++++++++++++++++++++++++++++++++++++
写的代码有问题,麻烦看一下:
data  segment
    led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 ;段码
    buffer1  db   0,0         ;存放要显示的十位和个位
    bz       dw   ?           ;位码
data ends
code  segment
    assume cs:code,ds:data
start:mov ax,data
    mov ds,ax
    mov dx,283h                  ;将8255设为A口输出
    mov al,80h
    out dx,al
     mov di,offset buffer1        ;设di为显示缓冲区
loop1:mov cx,0300h                 ;循环次数
loop2:mov bh,02
lll:    mov byte ptr bz,bh
    push di
    dec di
    add di, bz
    mov bl,[di]                  ;bl为要显示的数
    pop di
    mov bh,0
    mov si,offset led            ;置led数码表偏移地址为SI
    add si,bx                    ;求出对应的led数码
    mov al,byte ptr [si]
    mov dx,280h                  ;自8255A的口输出
    out dx,al
    mov al,byte ptr bz           ;使相应的数码管亮
    mov dx,282h
    out dx,al
    push cx
    mov cx,3000
delay:loop delay                   ;延时
    pop cx
    mov bh,byte ptr bz
    shr bh,1
    jnz lll
    loop loop2                  ;循环延时
    mov  ax,word ptr [di]
    cmp  ah,09
    jnz  set
     cmp  al,09
    jnz  set
    mov  ax,0000
     mov  [di],al
    mov  [di+1],ah
    jmp  loop1
set:    mov  ah,01
    int  16h
    jne  exit                   ;有键按下则转exit
    mov  ax,word ptr [di]
    inc  al
    aaa
    mov [di],al                 ;al为十位
    mov [di+1],ah               ;ah中为个位
    jmp loop1
exit:mov dx,282h
    mov al,0                    ;关掉数码管显示
    out dx,al
    mov ah,4ch                  ;返回DOS
    int 21h
code ends
    end start

剩下的不会弄。

请赐教。

网友:
做记号,学习一下

网友:
来学习的,等待。。。

网友A:
手里没有这些书,忘记完了,一年多就...........汗。

网友:
微机原理的实验吧

网友:
难道老师没有给你们发那个手册?有手册的话你看看就明白了,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里没有这些书,忘记完了,一年多就...........汗。

我也是,这实验当初我们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