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bank的问题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S3C2410A将系统的存储空间分成8个bank,每个bank的大小是128M字节。
每个bank都有一个nGCSx对应 nGCSx被叫做片选,片选上可以连接内存
那是不是一个256M的内存链接到上述一个片选上,因为一个片选对应的bank的大小只有128M,就会浪费128M的物理内存???

同理,如果一个内存条的大小是64M,是不是就会浪费掉64M的虚拟地址?

我初学arm,希望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我在网上看到S3C2410A将系统的存储空间分成8个bank,每个bank的大小是128M字节。
每个bank都有一个nGCSx对应 nGCSx被叫做片选,片选上可以连接内存
那是不是一个256M的内存链接到上述一个片选上,因为一个片选对应的bank的大小只有128M,就会浪费128M的物理内存???
>>是的,这个芯片功能比较弱,每个片选对应的地址空间是固定的,不能修改。
>>对于SDRAM只能接在cs7和cs6上,单片256MB的内存芯片好像很少见的,
>>对于256MB的内存,首先他们是多片SDRAM芯片,你可以分别使用这2个片选,一个分128MB。

同理,如果一个内存条的大小是64M,是不是就会浪费掉64M的虚拟地址?
>>这个也不能说是浪费,因为你物理内存就这么大,基本上在做硬件设计的时候也不可能对所有可访问的地址>>空间都放上物理设备。满足需要就可以了。

这类的问题建议读datasheeet(数据手册),有的芯片也叫user manual(用户手册)。

附个图,来自上面这个pdf

网友:
说的很好,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在实际中去运用才能体会这中间的奥妙!

网友:
没错说的挺不错的呢,要是能领悟那就更不错了

网友:
rom ram sfr 统一编址 他们的地址是芯片厂商固定好在4G 范围之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