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SFR的寄存器地址,我怎么编程读写此SFR寄存器?

楼主:
我找不到怎么直接通过SFR的地址来读写SFR.
比如 我得到了一个0x80的地址,这是一个SFR的地址,我怎么向这个地址写入一个字节,或将SFR的内容读出来?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btSfrAddr  = 0x80;

    unsigned char   btSfrValue = 0;

while( 1 )

{
        btSfrValue = *((unsigned char data*)btSfrAddr );  // 这样不行

}
}

求大侠帮忙。

网友:
不知道你是什么平台,wince linux 都可以用内存映射。
wince 用 VirtualAlloc,VirtualCopy函数可以实现,如果是win系统的话 用一个winio包,里面提供了操作;还有函数 ioremap 重新映射,然后用writeb,readb进行读和写。楼主搜一下吧
linux,不是很清楚

网友:
忘了说了,8051,用Keil编译器。

网友:
为什么不使用编译器自带的头文件呢,里面对SFR都做了定义。

网友:
btSfrValue = *((unsigned char data*)btSfrAddr );  // 这样不行
当然不行,编译器会不知道你的存储类型的.SFR在内部RAM的高端,但内部RAM的高端不只是SFR,还有IDATA区,访问SFR要用sfr关键字,否则会被认为是IDATA.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

我是通过主机发指令来控制SFR的,所以要通过SFR寄存器的地址来控制。

我倒想了一个查找表的方法来控制,但这样显得太笨了,程序也大。

keil c中有什么直接的办法,哪位达人给个方法。

网友:
除了根据地址进行转移,没有别的办法. MCS-51不允许对SFR间接寻址.
用C就只能这样
switch (btSfrAddr)
{
  case 0x80:
   btSfrValue = P0;
   break;
  case 0x90:
   btSfrValue = P1;
   break;
  ....
}

网友:
还可以用函数表的方法,速度快....就不贴了....

网友:
谢谢 Great_Bug! 我也想了这种方法,不过这样使程序很大。

再问一下,如果我得到sfr地址后,用嵌入汇编的方法是否能解决呢?

帮一下忙,如能解决,再送50分。

网友:
最效率的就是函数表的办法......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网友:
好像也只有查表比较快了

网友:
函数表的办法是什么意思?和switch...case...不一样吗?能否给个思路?

网友:
还是嵌入汇编吧.SFR的地址都是很容易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