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二进制数转BCD码

楼主:
怎样将八位的二进制数转换成一字节的BCD码?

网友:
最快的是查表

网友A:
八位的二进制数转换成BCD,多数一字节放不下,最好有2字节存放。
在嵌入式应用当中当然以查表法最常用。若要用算法,那就是“除10取余”

网友:
while(i.low >9)
{
        i.high++;
        i.low -=10;
}
while(i.high >9)
{
        i.high2++;
        i.high -=10;
}

网友:
8位二进制数据最大到255 而BCD码最大是1001 1001 既最大到99
所以一个字节数据 要转换成1个半字节的BCD码  高位是高字节 次高位和地位组成低字节

比如 BYTE K;
K1=K%10; //低位
K2=(K/10)%10;//次高位
K3=K/100//高位

次高位*16+低位 既BCD码的低字节   既 K2*16+K1
高位 既BCD吗的高字节   既 K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位的二进制数转换成BCD,多数一字节放不下,最好有2字节存放。
在嵌入式应用当中当然以查表法最常用。若要用算法,那就是“除10取余”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