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LED Driver

楼主:
在ce6.0 nleddrvr.dll是如何生成的呢?在$CEROOT\PUBLIC\COMMON\OAK\DRIVERS\NLEDDRVR目录生成的是nleddrvr_lib.lib。
SYSGEN_NLED = 1,SOURCE文件中 WINCETARGETFILES=dummy 就生成了?过程是怎样的呢?

网友:
前段时间有个贴子讨论过关于编译的问题,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228/09/8c408c8f-c879-41de-9d66-0882a7251f69.html

网友:
在5.0下这个nleddrvr_lib.lib使用的是微软下代码生成的
————————————2440 5.0BSP下的nleddrvr驱动的sources文件可以看出
SOURCELIBS=$(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nleddrvr_lib.lib \
——_SYSGENOAKROOT的环境变量你查一下就找到路径了。

具体代码在哪里,楼主跟踪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让您不是很理解我的意思,nleddrvr_lib.lib这个我知道是怎么生成的,2440 5.0BSP下的nleddrvr驱动应该是dummy的驱动吧,我的意思是nleddrvr.dll是怎么生成的啊,我不用自己写nleddrvr驱动,直接SYSGEN_NLED = 1,microsoft 就能生成一个nleddrvr.dll,但是我不知道他的生成过程,我没有找到在哪儿有表明要生成nleddrvr.dll的source文件,或者其他

网友:
呵呵, (gooogleman向各位提问)关于wince5.0自带驱动的sources文件的疑惑 这篇帖子好像和我的疑惑有点相近

网友:
DEVICE!CreateDevice: illegal entry point combination in driver DLL 'nleddrvr.dll'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SYSGEN_NLED是个环境变量,
控制这个NLED.lib是否生成。
这个应该是在微软的批处理文件中用到。
你可以跟踪一下这个变量就知道这个是怎么么回事了。

网友A:
gooogleman ,  謝謝,真是个好人,我想问个问题,没有前缀的驱动,应该怎么样用createfile 来打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oogleman ,  謝謝,真是个好人,我想问个问题,没有前缀的驱动,应该怎么样用createfile 来打开呢

据我所知,没有前缀的不能打开。因为这个wince有固定的接口,不是什么都能打开的。
不过你可以间接打开,打开带前缀的,再在可以打开的函数调用不可以打开的函数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oogleman ,  謝謝,真是个好人,我想问个问题,没有前缀的驱动,应该怎么样用createfile 来打开呢

好奇,什么驱动没有前缀呢?

网友:
没有前缀的驱动是很多的,有流驱动都可以变成没有前缀的流驱动。

网友A:
再问两个问题就结帖了哈,
知道PDD 和MDD是怎么连接的吗?微软提供的sample驱动里面,有PDD的简单实现,我们在自己实现PDD的时候,连接他的有PDD实现的XXX_lib.lib文件的时候,他怎么就能知道调用我们自己实现的PDD代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问两个问题就结帖了哈,
知道PDD 和MDD是怎么连接的吗?微软提供的sample驱动里面,有PDD的简单实现,我们在自己实现PDD的时候,连接他的有PDD实现的XXX_lib.lib文件的时候,他怎么就能知道调用我们自己实现的PDD代码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你自己看代码,我们回答也没有用的。

网友A:
就是看代码看不出来~这是种机制,问题就是想知道这种机制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看代码看不出来~这是种机制,问题就是想知道这种机制哈~~

每个代码都不一样,我觉得这方面PB讲得比任何人都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