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pda和pc数据传递问题!

楼主:
在pda这一端:
BOOL CTest1evcDlg::ProcessCOMMNotification (UINT wParam,long lParam)
{
        if(!m_bConnected)
                return FALSE;
        //判断收到的是否读缓冲消息
        if((EV_RXCHAR&wParam)!=EV_RXCHAR)
                return FALSE;
        //将数据读入CString变量中
        CString StrTemp;
        CString StrTemp1;
        int len;
        BYTE abin[MAXBLOCK];
        len=ReadBlock(abin,MAXBLOCK);//这里把数据读入缓冲区

        if(!len)
        {
            AfxMessageBox(L"读字符出错,请检查。---");
                Sleep(1000);
                return FALSE;
        }
        memcpy(all,abin,MAXBLOCK);
    fasong(all);

        return true;
}

int CTest1evcDlg::fasong(char *all)//这里发送数据
{
        char * sendBuf;
        int sendLen=0;
        UpdateData(TRUE);
        sendBuf = new char[sendLen*2];
        wcstombs(sendBuf,m_sendData,MAXBLOCK);
        if (!m_tcpClient.SendData(sendBuf,sendLen))
        {
                AfxMessageBox(_T("发送失败"));
        }
        delete[] sendBuf;
        sendBuf = NULL;
        return 0;

}

但是pc端收到的数据不正确?串口一分钟10K数据  难道发送之前pda上的数据要转码?
请各位指教!

前面我已经发了100分帖  一起给分 谢谢

网友:
上篇帖子地址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1015/17/a10b6aad-4d74-419f-b5d7-1281107e535a.html?43209

网友:
要不全都是宽字符,要不全都是窄字符

网友:
不正确?请说明具体的现象,怎么个不正确法?

网友:
我也在搞通信编程,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