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链接程序

楼主:
小弟不想用wince自带的WIFI配置链接程序
于是参考了
http://www.cnblogs.com/Jade2009/archive/2009/02/23/1368201.html
这里文章编写了一个程序
尝试进行链接:
        WirelessConnect(g_FirstWirelessCard, L"ABC",0, Ndis802_11WEPEnabled,Ndis802_11AuthModeOpen,0,L"1231231231",1);
结果在DNW那里显示如下结果:
************ List Entry Number [0] ************

        Length        = 196 bytes.
        dwCtlFlags        = 0x00000000
        MacAddress        = 00:00:00:00:00:00
        SSID        = ABC
        Privacy        = 0 Privacy enabled (encryted with [Ndis802_11WEPEnabled])
        RSSI        = 0 dBm (0=excellent, -100=weak signal)
        NetworkTypeInUse        = NDIS802_11FH
        Configuration:
                Struct Length        = 0
                BeaconPeriod        = 0 kusec
                ATIMWindow        = 0 kusec
                DSConfig        = 0 kHz (ch - 0)
                FHConfig:
                        Struct Length        = 0
                        HopPattern =        0
                        HopSet =        0
                        DwellTime =        0
        Infrastructure        = Ndis802_11Infrastructure
        SupportedRates        = (Mbit/s)
        Authentication        = 0 Ndis802_11AuthModeOpen
        KeyIndex        = 0
        Key length        = 10 bytes.
        rdUserData length        = 0 bytes.

rdCtrlData length = 0 bytes.
在任务栏显示成功链接的图标,但用IE上网却是显示无法解析DNS
而倘若用ce自带的WIFI程序
打印却是如下信息
************ List Entry Number [0] ************
        Length        = 196 bytes.
        dwCtlFlags        = 0x00000003
        MacAddress        = 00:19:E0:C6:52:94
        SSID        = ABC
        Privacy        = 0 Privacy enabled (encryted with [Ndis802_11WEPEnabled])
        RSSI        = -36 dBm (0=excellent, -100=weak signal)
        NetworkTypeInUse        =
        Configuration:
                Struct Length        = 32
                BeaconPeriod        = 100 kusec
                ATIMWindow        = 0 kusec
                DSConfig        = 2457000 kHz (ch - 10)
                FHConfig:
                        Struct Length        = 0
                        HopPattern =        0
                        HopSet =        0
                        DwellTime =        0
        Infrastructure        = Ndis802_11Infrastructure
        SupportedRates        = 1.0,2.0,5.5,11.0,6.0,12.0,24.0,36.0,(Mbit/s)
        Authentication        = 0 Ndis802_11AuthModeOpen
        KeyIndex        = 0
        Key length        = 5 bytes.
        rdUserData length        = 0 bytes.

rdCtrlData length = 0 bytes.

Paramter setting in Zero Config
tmTr = 3000 mili-seconds (Scan time out)
tmTp = 2000 mili-seconds (Association time out)
tmTc = 1879048192 mili-seconds (Periodic scan when conected)
tmTf = 60000 mili-seconds (Periodic scan when disconnected)
(This wifi card is associated state)
这种情况是可以正常上网的!
我分析了这两段打印信息,发现区别主要在于
自己写的程序:NetworkTypeInUse        = NDIS802_11FH
wince自带程序:NetworkTypeInUse        =
哪位高手成功写过wifi程序,麻烦指导一下~!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DNW是什么东西

不过从list看,你的wifi根本没连上目标AP

MAC地址都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DNW是什么东西

不过从list看,你的wifi根本没连上目标AP

MAC地址都是空的。。。

我也觉得是

网友:
都没有人顶帖,那就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