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E6.0内核启动问题

楼主:
我最近在研究内核的启动过程,正在看代码,请问一下,镜像是在什么时候被拷贝到内存中的啊?怎么没有发现类似的代码?
我看到MAINSTONEIII 的bootloader代码里OALStartup.s中有copy bootloader image to RAM的代码,我觉得内核也应该会有类似的代码啊,在哪里呢?我看的都是CE6.0 MAINSTONEIII提供的源码。谢谢了!

网友:
引用楼主 taoyijian1981 的帖子:
我最近在研究内核的启动过程,正在看代码,请问一下,镜像是在什么时候被拷贝到内存中的啊?怎么没有发现类似的代码?
我看到MAINSTONEIII 的bootloader代码里OALStartup.s中有copy bootloader image to RAM的代码,我觉得内核也应该会有类似的代码啊,在哪里呢?我看的都是CE6.0 MAINSTONEIII提供的源码。谢谢了!

是买的开发板提供的BSP还是wince6.0下的自带的BSP?

copy bootloader image to RAM发生在bootloader阶段。

网友:
我的是在EBOOT里面有对应的搬运函数存在

网友A:
我看的是wince6.0下的自带的BSP, 我想知道的是copy nk from flash to RAM的代码在哪里,谢谢!

网友:
内核是由bootloader考到RAM的。

网友:
冒似现在在wince/windows mobile下用的都是Nand Flash。
NK的代码在SDRAM里面跑的,opy nk from flash to RAM的动作是在bootloader里面的IPL去做的。
在IPL里面会把NK的Partition打开读出,并Copy到RAM里面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的是wince6.0下的自带的BSP, 我想知道的是copy nk from flash to RAM的代码在哪里,谢谢!

看bootloader下面的代码,按照常理,应该叫做eboot。哈哈。好好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