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触摸屏调试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5-15):
wince 触摸屏调试遇到的问题???
我使用的是wince5,7寸的触摸屏。系统启动后,做了矫正(而且试了n多次)。问题2个:1。只要用笔点击一下图标,那个图标就会移动一下,而且方向总是一样的,都是向左下移动,大概有10-15左右个象素的距离。
2。当点击屏幕上方靠近屏幕上边缘的地方,会出现偏移的问题,就是需要点击稍微偏上的位置才能点中。
高手,请问如何解决???
wince
触摸屏
而且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呀??顶

网友B:
不可以使用自带的触摸屏的校正吗?

网友C:
使用了wince自带的校正程序,我上面说的情况是校正之后的问题!!!!

网友D:
触摸屏的驱动我看过,但是没有写过。
看上去不是很复杂。
不敢给楼主什么意见,最好你的BSP 支持KITL。不然调试起来很郁闷的。
good luck!
不知道你的是否和我差不多,在我的博客有写我看代码的一些感受。你去看看。

网友E:
哎,帮帮忙!!!!!!高手指点!!!!!!!!!!!!!!!!!!!!!!!!!!!!!

网友F:
楼主的触摸屏没有校准成功吧,或者是校准程序(数据)需要修改,是不是联系一下触摸屏厂商,会有帮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