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奇怪的问题,关于定时器的,希望高手解答

楼主:
wince5.0,三星2440板子,设置定时器0,每625ms中断一次,在调试状态每次中断都是625ms左右,精确度很高,可是一把程序放到板子上跑,中断间隔很不准,每次时间如下:
DrvDispatchThread::time = 1018
DrvDispatchThread::time = 1085
DrvDispatchThread::time = 953
DrvDispatchThread::time = 888
DrvDispatchThread::time = 1150
DrvDispatchThread::time = 1085
DrvDispatchThread::time = 1019
DrvDispatchThread::time = 953
DrvDispatchThread::time = 888
DrvDispatchThread::time = 888
DrvDispatchThread::time = 1019
DrvDispatchThread::time = 953
DrvDispatchThread::time = 757
DrvDispatchThread::time = 626
DrvDispatchThread::time = 757
DrvDispatchThread::time = 625
DrvDispatchThread::time = 626
这个差的太多了,为什么在调试状态下可以达到那个精度,而在板子上单独跑却不能呢,为什么会是这样?真是好奇怪。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用GetTickCount得到一段时间间隔为60000ms,可对应的两次时钟(就是时分秒)相差却只有50秒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希望高手能帮我解答这两个问题,快把我急死了。

网友:
你是用的Debug模式编译的,还是Release模式?
GetTickCount()似乎与这个有一些关系。

另外,你的Timer是软件Timer吧,用的是SetTimer()?

网友:
在板子上debug和release版本的都试过。
驱动里用的硬件定时器来定时采集数据的。

网友:
尝试提升IST 优先级。
或者干脆在ISR中处理,因为ISR执行后不能保证一定马上执行到IST。
还有可能是你的系统环境导致的。例如是不是有其他的Thread长期占用CPU时间片。

网友:
可能其它驱动等正在占用CPU,导致你的定时器即使时间到了也不能马上得到执行。

网友:
调试和板子上跑都是在FLASH里还是一个RAM一个FLASH?

网友:
GetTickCount()和SetTimer()都与实际值有一定的误差,这很正常

如果不能满足要求,可以用多媒体定时器代码SetTimer()

网友:
我把IST优先级设为为高也不行的,联机调试时是在ram里跑的,在板子上跑时我ram和flash都试过,不行的,2440的硬件定时器这么差?
GetTickCount有误差,但也不可能差这么多吧?

网友:
硬件定时器应该不会差这么多,
系统除了在跑你的程序还在做什么?

网友:
顶一下,解决了共享下。谢谢

网友:
不好说 靠自己找原因了

网友:
经过多次试验证明,我的驱动里用到的硬件定时器是没有问题的,是GetTickCount得到的结果不对,不知这个函数是通过什么得到的时间,还有我在应用程序里用SetTimer定时也是不对的,多媒体定时器也不对,我估计GetTickCount、SetTimer、多媒体定时器都对应着同样的定时器

网友:
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定时器中断的响应优先级不是最高的,因此可能定时器中断之后,其它优先级更高的驱动在运行,因此导致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