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nandflash启动的前4K代码

楼主:
我现在有个led流水灯的程序,大于 4K,S3C2440从nandflash启动时,前面有个引导码start.s,它负责硬件初始化并把之后的main函数COPY到SDRAM,资料上写2440会把前4K代码自动复制到SRAM上运行,现在有个疑问:之前这个start.s如果小于4K,那么这个4K就会包含了部分main函数,那把4K以后的代码COPY到SDRAM 时,不是包含在前4K的main函数部分失去了吗?

网友A:
这个分为两个体系的bootloader

一个ADS bootloader 以优龙和飞凌的ADSbootloader为代表,他是在4K的代码内实现了 拷贝 搬运所有bootloader到内存的功能。

一个是PB下的stepstone和eboot,通过使用boot.bib文件来控制,即使你的代码不到4K,bib打包也会填充成4K大小。

这就是ADS bootloader启动较快的原因之一。

网友:
你应该是理解错了,启动的时候系统自动把4K的数据复制到内部的RAM中去,而不是SDRAM。
所以如果你的程序大于4K的话,就需要做成两段代码,前边一段要小于4K,并只负责将另一段代码复制到SDRAM中去,可以加少量的打印信息,第二段代码可以很大,甚至可以说是无限制,内容是其它的一些代码,比如显示LED流水灯,读取EBOOT到SDRAM等等。
前4K,不仅是个初始化的过程,还是将其它代码搬移到SDRAM的过程。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  之前是被人误导了  现在终于搞明白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分为两个体系的bootloader

一个ADS bootloader 以优龙和飞凌的ADSbootloader为代表,他是在4K的代码内实现了 拷贝 搬运所有bootloader到内存的功能。

一个是PB下的stepstone和eboot,通过使用boot.bib文件来控制,即使你的代码不到4K,bib打包也会填充成4K大小。

这就是ADS bootloader启动较快的原因之一。

这个帖子好,学习了,呵呵

网友:
stepstone叫“垫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