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s3c6410 winCE6.0 IIC驱动冲突原因是什么
limaobin
limaobin

网友A(2010-06-10):
s3c6410 winCE6.0 IIC驱动冲突原因是什么
在http://blog.eeworld.net/knock/archive/2009/11/05/4771874.aspx
看到一文章说s3c6410 winCE6.0 IIC驱动读写冲突的原因是电源管理IC驱动也要通过IIC总线去读取电池电压和电流及充放电状态,这样混在一起,就出现了TX Time Out的现象。而关掉PMU驱动读IIC部分则camera模块写register每次都成功!
结果我找遍了整个SMDK6410\SRC\DRIVERS都没有找到PMU驱动调用IIC的那部分.不知道是我知识太浅薄,还是那人写的有错?
谁在PMU驱动中见过调用IIC的那部分代码吗? 我搜索了整个SDK只有CAMERA与IIS中有打开IIC的驱动
并有调用.
如果谁能直接告诉我s3c6410 winCE6.0 IIC驱动冲突原因是什么就更好了.
目前现象,用IIC写大量数据中途出现TX Time Out的现象,写入的数据有多有少,但是量大中途一定会死!出现data abort 现象,然后就是iic is busy了.
camera
register
WindowCE

网友B:
看来用s3c6410 winCE6.0 IIC驱动的不多

网友C:
project?
什么意思?

网友D:
都说s3c6410 winCE6.0 IIC 驱动有BUG,我真的遇到了,只是问题不知道在哪里

网友E:
据称很多IC的硬件iic都有bug,我用过2440的硬件i2c同样也不是很好用特别是大量读写的时候,STM32的硬件i2c也有问题
虽然我觉得很奇怪,iic这么个简单的东西,为什么那些大厂都做不好,也许是我使用的问题
不过现在我遇到iic全部改用软件i2c,稳定性大大增强,最好的是即使出错也只是丢失数据,不会造成死锁

网友F:
查看本帖全部讨论,请
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