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IS驱动为什么InitializeHandler没有被自动调用???

楼主:
一个网卡驱动,使用NDIS5.1, sources里加了CDEFINES=$(CDEFINES) -DNDIS_MINIPORT_DRIVER=1  -DNDIS51_MINIPORT=1
DriverEntry里初始化:
NDIS_MINIPORT_CHARACTERISTICS ch;
...
ch.MajorNdisVersion         = 0x5;
ch.MinorNdisVersion         = 0x1;
ch.InitializeHandler        = DrvInitialize;
...
NdisMRegisterMiniport(..)注册成功,按说DrvInitialize应该会被自动调用,但实际上没有调用,为什么??

网友:
你的注册表有问题

网友:
请问会是注册表哪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