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 LCD显示问题

楼主:
最近调试u-boot 下 lcd显示,由于原配的lcd为320*240的TFT,现在我要改为640*480,修改参数后发现显示是稳定的,但是显示3块错开的相同的内容(分别在屏幕的上中下的位置),不知是什么原因。有人碰到过吗;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寄存器设置不对吧

网友:
时钟或者显示缓冲区的大小没改对

网友:
好像是你的液晶屏已经坏了

网友:
引用楼主 kailan818 的回复:
最近调试u-boot 下 lcd显示,由于原配的lcd为320*240的TFT,现在我要改为640*480,修改参数后发现显示是稳定的,但是显示3块错开的相同的内容(分别在屏幕的上中下的位置),不知是什么原因。有人碰到过吗;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不知道我对你说的话理解是不是正确,也就是说,你现在要显示的那张图片的大小还是3208240的?还是你现在现在的图片是640*480的?
你的屏幕工作模式是什么的?能详细点描述嘛?

网友:
寄存器设置有问题,要把你的屏长宽像素给相应的寄存器,还有位色标准等,出现三块相同的数据是因为之前的寄存器有问题,LCD模块在读取buffer和送给LCD显示数据时还是按照之前的设置来操作的。

网友:
u-boot驱动怎么添加,宏开关在那个文件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