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vecom猫在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可正常发送短信,可使用串口编程方式发送短信时失败?为啥??

楼主:
Wavecom猫在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可正常发送短信,可使用串口编程方式发送短信时失败?为啥??我试验了好几天了,每次用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就可以,一旦换到用Vc++串口编程方式就失败。用PortMan监视数据也没找到失败的原因?有做过碰到过钉子的帮帮忙了。我不想用中间件或控件,来做。就是不明白超级终端和用串口编程差在哪里?我用的是Wavecom Fargo Maestro 100的猫。

网友:
汗啊,
我都是用VisualBasic MSComm 来完成的,VC++都没有用过。

工作两年的菜菜小鸟!!

网友:
呵呵,别流汗了!我试出来了一个办法,楼主所说的意思是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为啥和串口编程不一样。现在解答给你: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在给AT+CMGS=XX之后,是一个0x0D的回车符。你从串口给的可能是0x0D,0x0A。这个时候猫以为你给回车0x0D之后的数据都是发送短信的,一核对发现多了一个字符0x0A。此时就给你报错误了,要么是+CMS ERROR: 304或直接就报ERROR了。这个在用串口编程时要注意了!!千万小心,要不就一个字的差别导致发不出去短信~!~你也可以参考以下网址:http://bbs.2@1ic.com/icview-141416-1-1.html中的这一句话"我印象中发完"AT+CMGS=017";再发个回车0X0D,然后就可以发送信息编码了 再以0X1A结束",嘿嘿,分数我得了,谢了~!~

网友:
呵呵,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搞定了!谢谢,我刚才在VC6.0中重新把0x0a这个字符给去了。现在听话了,发一次来一次短信。爽死我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中间件和开发控件了。这些都夹杂一些乱七八糟的广告,现在我得短信告警系统纯净了!谢谢,这是从内心里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