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ID minidriver的问题

楼主:
  我在做一个HID USB设备的minidriver,USB设备总是循环的发送相同的数据,在以中断传输方式读取数据的时候,我不知道该采用怎么样的方式:
   1. 根据Walter Oney,HID USB设备的hidMinidriverRegistration.DevicesArePolled应该设为FALSE,这样的话,HID Classdriver将会保持ping-pong IRPs,也就是会保持两个IRP来读取数据,是不是应该采用系统列队将IRP存入,然后再逐个处理?
   2. 将IRP发往USB总线驱动时,需要创建URB,那么是不是需要创建新的IRP呢?

  我几种方法都试过,就是数据读不上来,我给出没有使用系统列队的代码,请各位指点,这个驱动装上去后一切显示正常,就是读取数据不对,而且如果使用IRP TRACE来跟踪IRP,会发现似乎下面的函数一直在向底层驱动发送IRP_MJ_CREAT。请各位大侠指点。
  在处理IOCTL_HID_READ_REPORT时调用下面函数:
#pragma  LOCKEDCODE
NTSTATUS
ReadReport(
    IN PDEVICE_OBJECT DeviceObject,
    IN PIRP Irp
    )
  ................
   //initialize some variable

   //create the URB
   urb=ExAllocatePool(NonPagedPool,sizeof(struct _URB_BULK_OR_INTERRUPT_TRANSFER));
   urbFlags =USBD_TRANSFER_DIRECTION_IN | USBD_SHORT_TRANSFER_OK;
   UsbBuildInterruptOrBulkTransferRequest(
                            urb,
                            sizeof(struct _URB_BULK_OR_INTERRUPT_TRANSFER),
                            pipehandle_In,                                   //pipehandle
                            &deviceExtension->indata,
                            NULL,
                            1,
                            urbFlags,//USBD_TRANSFER_DIRECTION_IN
                            NULL);
   //Create an NerIrp
        nextDeviceObject=GET_NEXT_DEVICE_OBJECT(DeviceObject);
        NewIrp=IoAllocateIrp(nextDeviceObject->StackSize,FALSE);

  //set the paramaters of the next stack

           nextStack=IoGetNextIrpStackLocation(Irp);

           nextStack->MajorFunction=IRP_MJ_INTERNAL_DEVICE_CONTROL;
           nextStack->Parameters.Others.Argument1=urb;
           nextStack->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IoControlCode=IOCTL_INTERNAL_USB_SUBMIT_URB;

           deviceExtension->ParentIrp=Irp;
           deviceExtension->urb=urb;
           IoMarkIrpPending(Irp);

   //set up completion routine
           IoSetCompletionRoutine(NewIrp,
                             (PIO_COMPLETION_ROUTINE)ReadWriteCompletion,
                                         deviceExtension,
                                         TRUE,
                                         TRUE,
                                              TRUE);

//send NewIrp down
           ntstatus=IoCallDriver(GET_NEXT_DEVICE_OBJECT(DeviceObject),NewIrp);
           return  ntstatus

   }

#pragma  LOCKEDCODE
NTSTATUS
ReadWriteCompletion(IN PDEVICE_OBJECT DeviceObject,
                                        IN PIRP Irp,
                                        IN PVOID Context
                                        )
  ............
   if (Irp->PendingReturned) {
                IoMarkIrpPending(Irp);
    }
   IoFreeIrp(Irp);   //释放创建的IRP
   ExFreePool(deviceExtension->urb); //释放URB
   RtlCopyMemory(deviceExtension->ParentIrp->UserBuffer,&deviceExtension->indata,0x01);
   deviceExtension->ParentIrp->IoStatus.Information=1;
   deviceExtension->ParentIrp->IoStatus.Status=ntstatus;
   IoCompleteRequest(deviceExtension->ParentIrp,IO_NO_INCREMENT);

   return STATUS_MORE_PROCESSING_REQUIR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