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pcf8563的报警设置问题

楼主(2009-04-09):
请教下pcf8563的报警设置问题
我读取设定时间都正常
但对pcf8563的报警寄存器写入了数值再读出来有时一样有时不一样,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报警
时间
寄存器

网友A(2009-09-25):
没有写入数据,请检查你的写入部分代码。保证地址正确。周立功有demo代码,可以参考。

网友B:
另外,对其写操作,前后请延时10ms,官方好像推荐的是16ms。确保上次写动作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