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 9针转15针

楼主:
请问如何把RS232 9针的接口转为 15针啊?
谢谢!
最好是完整的!

网友:
买个接头就行了,这个转接只是线的连接而已,没有其他内容的。

网友:
搞懂接线定义,自己焊接一个都行。

网友:
都是废话!

网友A:
唉!楼主不要这样说,好歹我们也是在帮你嘛。。。。
看看这个行不:

电脑串口、并口连接线大全
  在电脑的使用中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连接线。这些连接线外观上好像都差不多,但内部结构完全不同并且不能混用。如果在使用中这些连接线坏了,往往很多使用者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下面就给出这些常见的连接线的连线方法以便于修理或查找故障。在介绍之前先对一些市场常用名词做出解释。现在所有的接头都可以分为公头和母头两大类。
  公头:泛指所有针式的接头。
  母头:泛指所有插槽式的接头。
  所有接头的针脚有统一规定,在接头上都印好了的,连接时要注意查看。
  在接线时没有提及的针脚都悬空不管。
  下面给出串口,并口各针脚功能表以供高级用户维护电缆或接头时使用。
  并口针脚功能一览表
针脚 功能               针脚  功能
1   选通端,低电平有效  10   确认,低电平有效
2   数据通道0           11   忙
3   数据通道1           12   缺纸
4   数据通道2           13   选择
5   数据通道3           14   自动换行,低电平有效
6   数据通道4           15   错误,低电平有效
7   数据通道5           16   初始化,低电平有效
8   数据通道6           17   选择输入,低电平有效
9   数据通道7         18到25 地线

  25针串口功能一览表
针脚 功能               针脚  功能
1   空                  11   空
2   发送数据          12到17 空
3   接收数据            18   空
4   发送请求            19   空
5   发送清除            20   数据终端准备完成
6   数据准备完成        21   空
7   信号地线            22   振铃指示
8   载波检测          23到24 空
9   空                  25   空
10  空

  9针串口功能一览表
针脚 功能               针脚 功能
1   载波检测            6   数据准备完成
2   接收数据            7   发送请求
3   发送数据            8   发送清除
4   数据终端准备完成    9   振铃指示
5   信号地线

网友B:
楼主怎么这么笨,花几块钱买个转接头就行了,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说别人废话!

网友:
自己焊吧。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楼主不要这样说,好歹我们也是在帮你嘛。。。。
看看这个行不:

电脑串口、并口连接线大全
  在电脑的使用中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连接线。这些连接线外观上好像都差不多,但内部结构完全不同并且不能混用。如果在使用中这些连接线坏了,往往很多使用者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下面就给出这些常见的连接线的连线方法以便于修理或查找故障。在介绍之前先对一些市场常用名词做出解释。现在所有的接头都可以分为公头和母头两大类。
  公头:泛指所有针式的接头。
  母头:泛指所有插槽式的接头。
  所有接头的针脚有统一规定,在接头上都印好了的,连接时要注意查看。
  在接线时没有提及的针脚都悬空不管。
  下面给出串口,并口各针脚功能表以供高级用户维护电缆或接头时使用。
  并口针脚功能一览表
针脚 功能? ? ? ? ? ? ? 针脚? 功能
1? 选通端,低电平有效? 10? 确认,低电平有效
2? 数据通道0? ? ? ? ? 11? 忙
3? 数据通道1? ? ? ? ? 12? 缺纸
4? 数据通道2? ? ? ? ? 13? 选择
5? 数据通道3? ? ? ? ? 14? 自动换行,低电平有效
6? 数据通道4? ? ? ? ? 15? 错误,低电平有效
7? 数据通道5? ? ? ? ? 16? 初始化,低电平有效
8? 数据通道6? ? ? ? ? 17? 选择输入,低电平有效
9? 数据通道7? ? ? ? 18到25 地线

  25针串口功能一览表
针脚 功能? ? ? ? ? ? ? 针脚? 功能
1? 空? ? ? ? ? ? ? ? ? 11? 空
2? 发送数据? ? ? ? ? 12到17 空
3? 接收数据? ? ? ? ? ? 18? 空
4? 发送请求? ? ? ? ? ? 19? 空
5? 发送清除? ? ? ? ? ? 20? 数据终端准备完成
6? 数据准备完成? ? ? ? 21? 空
7? 信号地线? ? ? ? ? ? 22? 振铃指示
8? 载波检测? ? ? ? ? 23到24 空
9? 空? ? ? ? ? ? ? ? ? 25? 空
10? 空
? ? ?
  9针串口功能一览表
针脚 功能? ? ? ? ? ? ? 针脚 功能
1? 载波检测? ? ? ? ? ? 6? 数据准备完成
2? 接收数据? ? ? ? ? ? 7? 发送请求
3? 发送数据? ? ? ? ? ? 8? 发送清除
4? 数据终端准备完成? ? 9? 振铃指示
5? 信号地线

不好意思!在下惭愧!郑重向二位道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这么笨,花几块钱买个转接头就行了,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说别人废话!

你能买有你就牛逼了!
9转15的!(15针是8 7的双排的!)

网友:
我这里就有好几个,几年前设备自带的,9-15的

网友:
真的有,我也有一个,楼主买不?我淘宝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