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单片机驱动的八位数码管,并带8*16的键盘的电路和程序

楼主:
小弟在此求教

网友:
在网上就可以找到相当多的这种资料了。数码管和矩阵扫描,多到无法想象,本来这东西也不难。不外乎就是控制IO口而已。首先要理解,数码管就是若干段LED灯连接起来,有共阳共阴的连接法。所以,你要显示什么数据,就控制对应的IO点亮对应的灯就可以了。一般的做法就是定义一个数组。

矩阵扫描,最简单的扫描方法,就是行控制输出电平,列扫描电平,循环往复,从而确定按键位置。当然行列可换,这东西称呼不同而已。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最好开个定时器来扫描,这样,消抖就简单一点。20ms左右 的定时,即可。简单点的话,可以不用定时器,直接在mian中循环扫描,用延时10ms来消抖。扫描按键和显示数据都在mian中的大循环实现。软件很简单,不会超过1K的代码量,两三百行代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