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译环境:Silicon Laboratories IDE中能混合编程 ...

楼主(2009-02-10):
在编译环境:Silicon Laboratories IDE中能混合编程吗?
如题,搞了好久不知道如何搞,最好详细一点
最好
如何
编程

网友A:
看你使用什么编译器, 看看编译器的手册, 一般需要使用嵌入式汇编.
比如在Keil C 中可以这样:
#pragma asm
Call _Startup()
#pragma endasm

网友B:
我用的是keil C
用你说的报告有两个错误,怎么解决?
还有参数如何传递的?

网友C:
需要把编译后的汇编文件也加入到工程中去。
如何传递参数你自己找编译器的文档看看吧,编译器文档在安装目录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