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win32的串口API初级编程(转) 程序测试问题

楼主:
从win32的串口API初级编程(转) 程序测试问题
前2天在 “城市稻草人”的blog上看到作者的一个简单的串口发信息的程序
只需在vs2005中建立新的project 然后编译可以通过。
我的问题是, 这段代码工作吗 ? 我怎么用串口调试程序检测不到任何输出输入 ??

以下源代码 欢迎大家实验

//SerialComm.cpp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HANDLE hCom =::CreateFile(  _T("COM2"),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0,
        0,
        OPEN_EXISTING,
        0,//FILE_FLAG_OVERLAPPED,
         );
if(hCom ==INVALID_HANDLE_VALUE){
  DWORD dwError=::GetLastError();
  cout<   return false;
}

DCB dcb={0};
dcb.DCBlength = sizeof(DCB);

if(!::GetCommState(hCom,&dcb)){
  DWORD dwError=::GetLastError();
  cout<   return false;
}

dcb.BaudRate = 9600;
dcb.ByteSize = 8;
dcb.Parity = NOPARITY;
dcb.StopBits =ONESTOPBIT;

if(!::SetCommState(hCom,&dcb)){
  DWORD dwError=::GetLastError();
  cout<   return false;
}
if( !::PurgeComm( hCom, PURGE_RXCLEAR ) )    return false;
DWORD dw;
::WriteFile(hCom,"1234567890",10,&dw,NULL);
::CloseHandle(hCom);
return 0;
}

网友:
此程序后面有点不解, 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也不知道这个程序是否能用在xp下

网友:
有大概如下问题:
1、COMMTIMEOUTS结构体里的超时还没有设定
2、创建串口的时候,并没有用重叠io模式,注释与代码不一致
3、PurgeComm是清空接收或发送缓冲区,代码中在WriteFile之前清空了接收缓冲区,但是并没有调用ReadFile来接收串口数据。
4、WriteFile的第二个参数并不是字符串类型,是LPCVOID,也就是const void*
5、main函数的返回值是int,并不是布尔值,如果想提前返回,须return 0
6、整个主函数只是调用了一次发送,最好写个循环多次发送,这样便于观察数据
最好还是用现成的封装好的串口通讯类库。比如cserial或serialport等

网友A:
jiqiang01234 您好, 谢谢您给我的回复, 我想知道如何试用封装好的库。 由于我想把串口发信写在我的另一个opencv里面, 这些封装是否能以其他程序调用:例如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jiqiang01234 您好, 谢谢您给我的回复, 我想知道如何试用封装好的库。 由于我想把串口发信写在我的另一个opencv里面, 这些封装是否能以其他程序调用:例如c/c++

我上面提到的串口类库本身就是c++实现的,当然可以被c/c++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