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S3C2440功耗问题

楼主:
用核心板做一款机器,最后做电源管理才发现PWREN给悬空了,且VDDi,VDDiarm和VDDalive一起供电,休眠省电基本不用想了,现在我想仅靠降低CLOCK时钟降低功耗,比如进入SLOW模式,能将2440电流降低到多少?哪位试验过?
另外在wince系统运行时候转换normal和slow模式没有问题吧!~?不知会影响系统稳定不

网友:
这个最好自己做实验来确定,不同的平台是不一样的。

不过,个人感觉降低的可能不会太多。

网友A:
个人观点, 楼主这种方案 很不好!

首先采用降频,来减低功耗的方案,其作用不是很明显,效果非常一般。

另外这样的风险也很多,比如你的程序在降频后,很多延时以及定时器都存在风险,而且很可能会导致一些 要求严格的时序 无法满足,此时可能会导致一些可靠性故障。

当然 具体还得结合自己的项目实际情况,多多测试。
实验与测试,才能反映大体趋向。

网友:
另外 楼主看看 除了CPU,你外围的一些模块 是否支持软件电源管理,

可以通过软件 让其进行POWER DOW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 楼主这种方案 很不好!

首先采用降频,来减低功耗的方案,其作用不是很明显,效果非常一般。

另外这样的风险也很多,比如你的程序在降频后,很多延时以及定时器都存在风险,而且很可能会导致一些 要求严格的时序 无法满足,此时可能会导致一些可靠性故障。

当然 具体还得结合自己的项目实际情况,多多测试。
实验与测试,才能反映大体趋向。
如果主频降低一倍,既到200MHz电流能降低多少?你试验过吗?我现在板子不在手里,还没有测试!

网友:
我做过,省电效果不大。如果CPU load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主频降低一半,也就几个mA的差距。
不过可以把多个不用的CLK 关掉,但是撑死也就十来个mA。

网友:
可以考虑外部电源直接断电。

网友:
在这种情况下考虑降频意义不大,首先考虑把外围器件的供电关掉,如果各供电都关不掉最好还是重新做块板吧。

网友:
不管是WinCE还是Linux,要降低功耗,首先得看硬件的,所以,楼主可能需要考虑重新设计硬件了。

网友B:
楼主这样画的电路图别想怎么混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画的电路图别想怎么混了,呵呵。

表达失误,我的意思是说这样的电路图降低功耗不太可能了。如果是权宜之计,就对外设控制电源,2440 本身的功耗是降不下的了。呵呵。

网友C:
我来顶你来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顶你来了,呵呵
呵呵,这两天试下

网友:
http://social.microsoft.com/Forums/zh-CN/windowsembeddedcezhchs/thread/33477dd2-de4d-47f2-a4ae-b2664116c573

网友:
  时钟分频肯定也会省电的,用软件判断下什么时候进入就行了。但省不了多少。

网友:
http://blog.chinaunix.net/u1/56388/showart_1089233.html

网友:
实验结论
1,关掉IIC,IIS,SPI,CAMERA,AC97的CLOCK,电流大概降低30mA
2, 主频由400降到266,大概降低60mA
3,背光改为PWM控制,50%占空比,大概降低50mA
4,PWM由50%到5%,大概降低50mA

以上过程按数字顺序

目前我的机器在未操作(触摸屏和按键)10S后进入SLOW模式,并且PWM调节为5%的占空比,电流在90mA左右,用的4000mAH的电池,凑合这样先用吧,如果改版的话一定要做成休眠的了

网友:
DisableThreadLibraryCalls((HMODULE) hInstDll);换成DEBUGREGISTER((HINSTANCE)hInstDll);流驱动便在加载的时候打开Init了,这是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