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如何才能支持fopen等I/O操作
sgy1350611007
sgy1350611007

网友A(2010-01-11):
如何才能支持fopen等I/O操作
请问大侠s:
一个编译器中如何才能支持fopen等I/O操作呢?是不是C库中必须要包含相关的C库,我现在使用MDK的IDE,它内部有个自己的文件系统,但是我在SDRAM中调试运行的时候,发现运行fopen函数后,程序就跑飞了。我怀疑是fopen库函数定位问题。。。
总之,如何才能支持fopen,fread等函数的使用呢?
如何
编译器
程序

网友B:
VC中有这样的函数 IO.c IO.h中有

网友C:
MDK的IDE??
楼主用的是KEIL 吗?
需要支持“fopen,fread”,你找对应的头文件就好,然后添加到自己的工程中,就能支持这些函数与操作。
这些在C 语言的教材,里面好像都有讲到,楼主可以百度下。

网友D:
楼主可以看看: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3592096.html
#include
main()
{
FILE * fp;
fp=fopen(“noexist”,”a+”);
if(fp= =NULL) return;
fclose(fp);
}

你想支持:fopen,fread等函数,只需要添加头文件stdio.h。

网友E:
关注,不知道fopen指向哪里?不同的硬件有能适用吗?

网友F:
要修改硬件接口,好象有4个函数的硬件接口吧.具体是什么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