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相机接口奇偶场问题

楼主(2009-08-04):
S3C2440相机接口奇偶场问题
各位大侠:
现在把PAL制式的电视信号用ADV7180转换为ITU656格式的数字信号,
通过S3C2440的camera接口采集进去。
但PAL制式的信号是一帧由奇,偶两场组成。那采集的数据,S3C2440的DMA能自动的将奇,偶两场的数据整合成一帧存储起来,
还是需要自己通过内存操作,将两场数据“手动”的整合成一帧?
数据
信号
camera
接口

网友A:
2440的接口默认是接受摄像头的逐行输入,没有去隔行的功能,要自己用内存操作来实现,对图像质量要求不高可以简单的只处理奇或偶,另外如果要缩放,2440好像只能接受最大640x480的图像,用ADV7180好像没办法显示全部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