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转SATA时,端口怎么初始化?

楼主:
我想利用IDE转SATA和SATA转IDE 2种卡实现并/串高速数据传输!
有2个地方都是并口,40M速度,想利用IDE转SATA卡先并--串行,然后用SATA转IDE卡再把串--并行,实现近距离数据传输。实验时距离不超过30cm,

但用示波器就是看不到数据传过来。此方案若直接插在主板和硬盘之间,是可以行得通的。因此本人想可能是主板对IDE口进行了初始化设置,才可传送数据。曾对控制线做过一些设置,但还不行。 不知哪位高手对此了解!  谢谢!!!
下面是IDE口定义:

网友:
主板初始化的是IDE控制器就是南桥,以前用单片机读硬盘的时候就是直接送出ATA命令就行了

网友:
LZ测试的时候有接硬盘吗?如果没有的话,好像有个pin需要接地才会有数据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