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头的相关疑问,牛人请指教!

楼主:
遥控是TC9012,它采用的38kHz的载波(一个载波周期35us),载波占空比1/3,经过调制后发送波形是9ms的引导码(前4.5ms由载波构成,后4.5ms是载波关断)和33bit的数据构成。比特1是0.56ms的载波和1.69ms的载波关断构成,比特0是0.56ms的载波和0.565ms的载波关断构成。按照遥控的说明1帧数据就应该包含4500÷35 +33×560÷35=656个下降沿。
接收头的输出脚是接在外部中断0的,是不是经过IR1308接收后,外部中断0应该收到656个下降沿呢,可是我实际检测的时候却只发现588左右的下降沿,请教牛人,何解?

网友A:
从遥控接收头出来的应该已经把38K的载波过滤掉了,只有信号波形发给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遥控接收头出来的应该已经把38K的载波过滤掉了,只有信号波形发给单片机。

那就奇怪了,按照TC9012的资料,1帧也不过33bit的数据,怎么在检测时候会有588个左右的下降沿产生呢,难道是数据头的引导部分在作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奇怪了,按照TC9012的资料,1帧也不过33bit的数据,怎么在检测时候会有588个左右的下降沿产生呢,难道是数据头的引导部分在作祟!

检查一下你的代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奇怪了,按照TC9012的资料,1帧也不过33bit的数据,怎么在检测时候会有588个左右的下降沿产生呢,难道是数据头的引导部分在作祟!

检查一下你的代码吧

检测下降沿的代码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在红外接收头的输出引脚相连外部中断0的响应服务函数里面,让一个全局的unsigned long变量自加,当接收数据完一定的时间(确保数据已经接收完毕)之后再去触发外部中断1,在外部中断1的中断响应服务函数里面把这个全局变量的值显示在数码管上面而已,我想这样,只有可能会少检测的下降沿的个数,而不会有多的吧。

网友:
你的经历与我以前刚接触红外编程的时候很相似,印象中这是代码定时错误,没有正确判断引导头与数据码后面的空闲时段。看这个帖子,以及后面我的跟帖吧。
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322/13/cffd0c70-cd39-49db-aa27-e0405212b400.html

网友:
同意上楼说的,刚接触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