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APLAB中通过ICD2调试,为什么不能设置断点?

楼主(2009-05-21):
在MAPLAB中通过ICD2调试,为什么不能设置断点?
经常是出现一个空心的红圆圈,一运行就报one or more breakpoints could not be resolved.select breakpoints from the debugger menu for details?
还有MAPLAB中一次只能设置一个断点吗?
one
details
断点

网友:
如果路径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先把之前的断点去掉,然后再编译
进入仿真状态后再设置断点
这样试试看

网友A:
仿真状态如何进入?
我的顺序是:build all--debugger--program--run,有问题吗?

网友B:
那个啥和你说一下
以前我用PIC18F4620的时候
丫的仿真和下载太慢了
我们从来没有直接仿真过,都是直接跑然后看结果
另外,用ICD2下的时候也相当慢
我们一个工程到后期限,编译下载一次
要近一个小时,吐血
不知道别的大哥有怎么用PIC的,呵呵,听听他们的意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