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发数据,首地址变了,SyncIst和I2C_IST的不解??

楼主:
我调用deviceiocontrol向外部i2c设备发送数据,系统在底层调用I2C_IoControl;
I2C_IoControl调用HW_Write函数,在对语句if (WAIT_OBJECT_0 != SyncIst(pI2C, TX_TIMEOUT))进行判断时,转跳SyncIst函数;
在SyncIst函数运行到WaitForSingleObject(pI2C->DoneEvent, dwTimeout)语句时没往下执行,转跳到I2C_IST函数的等待语句WaitForSingleObject(pI2C->ISTEvent, INFINITE)往下执行;

通过打印信息显示,转跳到WaitForSingleObject(pI2C->ISTEvent, INFINITE)语句的前后,我要发送的数据的首地址发生了变化,从83ac0aac变到83f1fa38,但我并没有看到对指针进行操作的语句!
打印信息还显示我送到rIICDS(移位寄存器)的数据是0x0,但我给数据赋的都是非零值!

初次调I2C,很多地方不明白,请教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SyncIst和I2C_IST这些函数有什么作用?在什么情况下调用呢?thanks

网友:
好说好说

网友:
iic这个东西还是不太清楚,不过我转到EVC上去控制它了,你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
在EVC上用查询方式还是比较好调的,尽管我现在还是没有完全搞定。

网友:
请看下面这个#####################################################:

首先我们先来看几段最简单的代码:

这是定义了的一个参数结构:
typedef struct _DEV_Param
{
UNCHAR DeviceAddr;
UNCHAR nWriteByte;
UNCHAR *pWriteBuffer;
UNCHAR nReadByte;
UNCHAR *pReadBuffer;
} DEV_Param;

接下来这是驱动里面的响应DeviceIoControl的函数:
BOOL DEV_IOControl( DWORD hOpenContext, DWORD dwCode, PBYTE pBufIn, DWORD dwLenIn, PBYTE pBufOut, DWORD dwLenOut, PDWORD pdwActualOut )
{
....

DEV_Param *pDEV_Param = (DEV_Param *)pBufIn;
for(int i = 0; i < pDEV_Param->nWriteByte; i++)
{
RETAILMSG(TRUE,(TEXT("Write code is [%x]\n"),pDEV_Param->pWriteBuffer));
}

...
}

再然后呢,我们在应用程序中调用该驱动:
....

DEV_Param param = {0};

UNCHAR szBuf[20] = {0x10,0x20,0x30};
param.nWriteByte = 20;
param.pWriteBuffer = szBuf;

...
DeviceIoControl(hd,IOCTL_WRITE,¶m,sizeof(param),NULL,NULL,NULL);

...

如果我说,RETAILMSG(TRUE,(TEXT("Write code is [%x]\n"),pDEV_Param->pWriteBuffer))这语句能否正确输出pWriteBuffer里面的数值,取决于应用程序的szBuf的定义:比方说,当szBuf为局部变量,就能正常输出;如果为static或全局变量,输出就不正常,你会不会觉得奇怪?

没办法,但事实确实如此。因为这涉及到驱动的安全问题。其实我们在传递param时,系统已经对其地址做了一次转换。另一方面,因为系统并不知道你传过来的是内嵌有指针的结构体,所以需要自己动手进行转换。

因此,我们只需要在驱动中手工调用一次MapCallerPtr函数进行转换即可:

BOOL DEV_IOControl( DWORD hOpenContext, DWORD dwCode, PBYTE pBufIn, DWORD dwLenIn, PBYTE pBufOut, DWORD dwLenOut, PDWORD pdwActualOut )
{
....

DEV_Param *pDEV_Param = (DEV_Param *)pBufIn;

if(pDEV_Param->pWriteBuffer != NULL)
{
pDEV_Param->pWriteBuffer = (UCHAR *)MapCallerPtr((VOID *)pDEV_Param->pWriteBuffer,pDEV_Param->nWriteByte);
}

if(pDEV_Param->pReadBuffer != NULL)
{
pDEV_Param->pReadBuffer = (UCHAR *)MapCallerPtr((VOID *)pDEV_Param->pReadBuffer,pDEV_Param->nReadByte);
}

for(int i = 0; i < pDEV_Param->nWriteByte; i++)
{
RETAILMSG(TRUE,(TEXT("Write code is [%x]\n"),pDEV_Param->pWriteBuffer));
}

...
}

经历这么一次转换之后,应用程序调用驱动就能正常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