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ic18f248不用运放能直接读取电压吗?

楼主:
0~10V,我要用电压信号做触发,谢谢!!

网友:
一般的PIC单片机都是5V供电,pic18f248好像也是5V吧

对于5V供电的单片机而言,其IO一般稳定检测的最高电平最好为5V。

所以0-10V信号 需要分压或者采用调理电路处理下,达到IO的范围。

网友:
电阻分压,加tvp或稳压管保护一下,别超出范围就行!

网友:
做个比较器应该就可以

网友:
不能吧,一般都是电阻降压,

你需要看手册,

有的pic系列io 可以承受27V 电压,但是不是说可以直接接27v 用,

网友:
记得pic某些型号,有一个c极开路的i/o口,可通过电阻接12v.

网友:
需要分压或者采用调理电路,mcp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