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中怎么象51那样把不变的数据存到代码段?

楼主:
最近 做东西需要很多数据的存储但是空间有限啊就是要把一些不变的制度数据存到其他的地方中去,以免占用太多的数据存储空间。。

网友:
通常C标准里的CONST编译器会帮你做这个事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那个 啊  能具体点吗 我也是初学的我用的是AVR Studio 4用JATG下载的  GCC模式

网友:
如果是ICC编译器的话 那么可以用_flash做前缀定义

网友:
GCC AVR 加 PROGMEM 宏,并#include

网友:
比如 :
char  PROGMEM LEDTAB[]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字形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 :
char PROGMEM LEDTAB[]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字形码*/
能具体在说明一下吗?我不怎么懂啊,这是存在那里的啊,怎么个存储方式啊?

网友:
#pragma data:code     //声明数据定义是在程序区
const unsigned int rtTable[] = {
0X00,
0X01,
0X02,
0X03,
};
#pragma data:data     //恢复数据定义
uNSIGNED char now_page;

网友:
如果是汇编用 .db伪指令  例如 .db 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0xff
如果是c语言就是按前几楼说的,都是存放在程序rom里而不是eeprom里

网友:
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
还有就是写在eepro里了,不过那要对eeprom的控制和状态寄存器进行读写了,比较麻烦

网友:
没看懂你要干嘛。。。

先看下下面文章
http://www.cnblogs.com/pied/archive/2010/01/08/16420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