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soft (R) Windows Debugger Version 6.11.0001.404 X86

楼主: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Loading Dump File [C:\WINNT\Minidump\Mini073009-02.dmp]
Mini Kernel Dump File: Only registers and stack trace are available
WARNING: Non-directory path: 'C:\WINNT\Minidump\Mini073009-02.dmp'
Symbol search path is: SRV*C:\Program Files\Debugging Tools for Windows (x86)\sym*http://msdl.microsoft.com/download/symbols
Executable search path is: C:\WINNT\Minidump\Mini073009-02.dmp
Unable to load image ntoskrnl.exe, Win32 error 0n2
*** WARNING: Unable to verify timestamp for ntoskrnl.exe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ntoskrnl.exe
Windows 2000 Kernel Version 2195 (Service Pack 4) MP (2 procs) Free x86 compatible
Machine Name:
Kernel base = 0x80400000 PsLoadedModuleList = 0x80484520
Debug session time: Thu Jul 30 16:36:49.187 2009 (GMT+8)
System Uptime: not available
Unable to load image ntoskrnl.exe, Win32 error 0n2
*** WARNING: Unable to verify timestamp for ntoskrnl.exe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ntoskrnl.exe
Loading Kernel Symbols
.
Press ctrl-c (cdb, kd, ntsd) or ctrl-break (windbg) to abort symbol loads that take too long.
Run !sym noisy before .reload to track down problems loading symbols.
..............................................................
...............................
Loading User Symbols
Loading unloaded module list
......................
*******************************************************************************
* *
* Bugcheck Analysis *
* *
*******************************************************************************
Use !analyze -v to get detailed debugging information.
BugCheck A, {ffdf, 2, 1, 80004622}
***** Kernel symbols are WRONG. Please fix symbols to do analysis.
*** WARNING: Unable to verify timestamp for hal.dll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hal.dll
剩余部分信息:
0: kd> !analyze -v
*******************************************************************************
* *
* Bugcheck Analysis *
* *
*******************************************************************************
IRQL_NOT_LESS_OR_EQUAL (a)
An attempt was made to access a pageable (or completely invalid) address at an
interrupt request level (IRQL) that is too high. This is usually
caused by drivers using improper addresses.
If a kernel debugger is available get the stack backtrace.
Arguments:
Arg1: 0000ffdf, memory referenced
Arg2: 00000002, IRQL
Arg3: 00000001, bitfield :
bit 0 : value 0 = read operation, 1 = write operation
bit 3 : value 0 = not an execute operation, 1 = execute operation (only on chips which support this level of status)
Arg4: 80004622, address which referenced memory
Debugging Details:
------------------
***** Kernel symbols are WRONG. Please fix symbols to do analysis.
ADDITIONAL_DEBUG_TEXT:
Use '!findthebuild' command to search for the target build information.
If the build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run '!findthebuild -s ; .reload' to set symbol path and load symbols.
MODULE_NAME: nt
FAULTING_MODULE: 80400000 nt
DEBUG_FLR_IMAGE_TIMESTAMP: 3ee650b3
WRITE_ADDRESS: unable to get nt!MmPoolCodeEnd
unable to get nt!MmSpecialPoolEnd
unable to get nt!MmPagedPoolEnd
unable to get nt!MmNonPagedPoolEnd
unable to get nt!MmNonPagedPoolStart
unable to get nt!MmSpecialPoolStart
unable to get nt!MmPagedPoolStart
unable to get nt!MmNonPagedPoolExpansionStart
unable to get nt!MmPoolCodeStart
0000ffdf
CURRENT_IRQL: 2
FAULTING_IP:
hal+3622
80004622 ?? ???
CUSTOMER_CRASH_COUNT: 2
DEFAULT_BUCKET_ID: DRIVER_FAULT
BUGCHECK_STR: 0xA
LAST_CONTROL_TRANSFER: from 00000000 to 8046987c
STACK_TEXT:
ae5e8b58 00000000 0000ffdf 00000002 00000001 nt+0x6987c
STACK_COMMAND: kb
FOLLOWUP_IP:
nt+6987c
8046987c ?? ???
SYMBOL_STACK_INDEX: 0
SYMBOL_NAME: nt+6987c
FOLLOWUP_NAME: MachineOwner
IMAGE_NAME: ntoskrnl.exe
BUCKET_ID: WRONG_SYMBOLS
Followup: MachineOwner
---------
0: kd> !analyze -v
*******************************************************************************
* *
* Bugcheck Analysis *
* *
*******************************************************************************
IRQL_NOT_LESS_OR_EQUAL (a)
An attempt was made to access a pageable (or completely invalid) address at an
interrupt request level (IRQL) that is too high. This is usually
caused by drivers using improper addresses.
If a kernel debugger is available get the stack backtrace.
Arguments:
Arg1: 0000ffdf, memory referenced
Arg2: 00000002, IRQL
Arg3: 00000001, bitfield :
bit 0 : value 0 = read operation, 1 = write operation
bit 3 : value 0 = not an execute operation, 1 = execute operation (only on chips which support this level of status)
Arg4: 80004622, address which referenced memory
Debugging Details:
------------------
***** Kernel symbols are WRONG. Please fix symbols to do analysis.
ADDITIONAL_DEBUG_TEXT:
Use '!findthebuild' command to search for the target build information.
If the build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run '!findthebuild -s ; .reload' to set symbol path and load symbols.
MODULE_NAME: nt
FAULTING_MODULE: 80400000 nt
DEBUG_FLR_IMAGE_TIMESTAMP: 3ee650b3
WRITE_ADDRESS: 0000ffdf
CURRENT_IRQL: 2
FAULTING_IP:
hal+3622
80004622 ?? ???
CUSTOMER_CRASH_COUNT: 2
DEFAULT_BUCKET_ID: DRIVER_FAULT
BUGCHECK_STR: 0xA
LAST_CONTROL_TRANSFER: from 00000000 to 8046987c
STACK_TEXT:
ae5e8b58 00000000 0000ffdf 00000002 00000001 nt+0x6987c
STACK_COMMAND: kb
FOLLOWUP_IP:
nt+6987c
8046987c ?? ???
SYMBOL_STACK_INDEX: 0
SYMBOL_NAME: nt+6987c
FOLLOWUP_NAME: MachineOwner
IMAGE_NAME: ntoskrnl.exe
BUCKET_ID: WRONG_SYMBOLS
Followup: MachineOwner
---------
0: kd> !analyze -v
*******************************************************************************
* *
* Bugcheck Analysis *
* *
*******************************************************************************
IRQL_NOT_LESS_OR_EQUAL (a)
An attempt was made to access a pageable (or completely invalid) address at an
interrupt request level (IRQL) that is too high. This is usually
caused by drivers using improper addresses.
If a kernel debugger is available get the stack backtrace.
Arguments:
Arg1: 0000ffdf, memory referenced
Arg2: 00000002, IRQL
Arg3: 00000001, bitfield :
bit 0 : value 0 = read operation, 1 = write operation
bit 3 : value 0 = not an execute operation, 1 = execute operation (only on chips which support this level of status)
Arg4: 80004622, address which referenced memory
Debugging Details:
------------------
***** Kernel symbols are WRONG. Please fix symbols to do analysis.
ADDITIONAL_DEBUG_TEXT:
Use '!findthebuild' command to search for the target build information.
If the build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run '!findthebuild -s ; .reload' to set symbol path and load symbols.
MODULE_NAME: nt
FAULTING_MODULE: 80400000 nt
DEBUG_FLR_IMAGE_TIMESTAMP: 3ee650b3
WRITE_ADDRESS: 0000ffdf
CURRENT_IRQL: 2
FAULTING_IP:
hal+3622
80004622 ?? ???
CUSTOMER_CRASH_COUNT: 2
DEFAULT_BUCKET_ID: DRIVER_FAULT
BUGCHECK_STR: 0xA
LAST_CONTROL_TRANSFER: from 00000000 to 8046987c
STACK_TEXT:
ae5e8b58 00000000 0000ffdf 00000002 00000001 nt+0x6987c
STACK_COMMAND: kb
FOLLOWUP_IP:
nt+6987c
8046987c ?? ???
SYMBOL_STACK_INDEX: 0
SYMBOL_NAME: nt+6987c
FOLLOWUP_NAME: MachineOwner
IMAGE_NAME: ntoskrnl.exe
BUCKET_ID: WRONG_SYMBOLS
Followup: MachineOwner
---------
0: kd> .symfix
0: kd> .reload
Unable to load image ntoskrnl.exe, Win32 error 0n2
*** WARNING: Unable to verify timestamp for ntoskrnl.exe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ntoskrnl.exe
Loading Kernel Symbols
...............................................................
...............................
Loading User Symbols
Loading unloaded module list
......................
0: kd> !analyze -v
*******************************************************************************
* *
* Bugcheck Analysis *
* *
*******************************************************************************
IRQL_NOT_LESS_OR_EQUAL (a)
An attempt was made to access a pageable (or completely invalid) address at an
interrupt request level (IRQL) that is too high. This is usually
caused by drivers using improper addresses.
If a kernel debugger is available get the stack backtrace.
Arguments:
Arg1: 0000ffdf, memory referenced
Arg2: 00000002, IRQL
Arg3: 00000001, bitfield :
bit 0 : value 0 = read operation, 1 = write operation
bit 3 : value 0 = not an execute operation, 1 = execute operation (only on chips which support this level of status)
Arg4: 80004622, address which referenced memory
Debugging Details:
------------------
***** Kernel symbols are WRONG. Please fix symbols to do analysis.
*** WARNING: Unable to verify timestamp for hal.dll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hal.dll
ADDITIONAL_DEBUG_TEXT:
Use '!findthebuild' command to search for the target build information.
If the build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run '!findthebuild -s ; .reload' to set symbol path and load symbols.
MODULE_NAME: nt
FAULTING_MODULE: 80400000 nt
DEBUG_FLR_IMAGE_TIMESTAMP: 3ee650b3
WRITE_ADDRESS: 0000ffdf
CURRENT_IRQL: 2
FAULTING_IP:
hal+3622
80004622 ?? ???
CUSTOMER_CRASH_COUNT: 2
DEFAULT_BUCKET_ID: DRIVER_FAULT
BUGCHECK_STR: 0xA
LAST_CONTROL_TRANSFER: from 00000000 to 8046987c
STACK_TEXT:
ae5e8b58 00000000 0000ffdf 00000002 00000001 nt+0x6987c
STACK_COMMAND: kb
FOLLOWUP_IP:
nt+6987c
8046987c ?? ???
SYMBOL_STACK_INDEX: 0
SYMBOL_NAME: nt+6987c
FOLLOWUP_NAME: MachineOwner
IMAGE_NAME: ntoskrnl.exe
BUCKET_ID: WRONG_SYMBOLS
Followup: MachineOwner
---------
0: kd> lmvm nt
start end module name
80400000 8059dd00 nt T (no symbols)
Loaded symbol image file: ntoskrnl.exe
Image path: ntoskrnl.exe
Image name: ntoskrnl.exe
Timestamp: Wed Jun 11 05:42:11 2003 (3EE650B3)
CheckSum: 001A350E
ImageSize: 0019DD00
Translations: 0000.04b0 0000.04e4 0409.04b0 0409.04e4
详情回复

网友(2009-07-31):
IRQL_NOT_LESS_OR_EQUAL (a)
An attempt was made to access a pageable (or completely invalid) address at an
interrupt request level (IRQL) that is too high. This is usually
caused by drivers using improper addresses.
If a kernel debugger is available get the stack backtrace.
Arguments:
Arg1: 0000ffdf, memory referenced
Arg2: 00000002, IRQL
Arg3: 00000001, bitfield :
bit 0 : value 0 = read operation, 1 = write operation
bit 3 : value 0 = not an execute operation, 1 = execute operation (only on chips which support this level of status)
Arg4: 80004622, address which referenced memory
Debugging Details:
------------------
***** Kernel symbols are WRONG. Please fix symbols to do analysis.
ADDITIONAL_DEBUG_TEXT:
Use '!findthebuild' command to search for the target build information.
If the build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run '!findthebuild -s ; .reload' to set symbol path and load symbols.
MODULE_NAME: nt
FAULTING_MODULE: 80400000 nt
DEBUG_FLR_IMAGE_TIMESTAMP: 3ee650b3
WRITE_ADDRESS: unable to get nt!MmPoolCodeEnd
unable to get nt!MmSpecialPoolEnd
unable to get nt!MmPagedPoolEnd
unable to get nt!MmNonPagedPoolEnd
unable to get nt!MmNonPagedPoolStart
unable to get nt!MmSpecialPoolStart
unable to get nt!MmPagedPoolStart
unable to get nt!MmNonPagedPoolExpansionStart
unable to get nt!MmPoolCodeStart
0000ffdf
IRQL_NOT_LESS_OR_EQUAL (a)
An attempt was made to access a pageable (or completely invalid) address at an
interrupt request level (IRQL) that is too high. This is usually
caused by drivers using improper addresses.
If a kernel debugger is available get the stack backtrace.
Arguments:
Arg1: 0000ffdf, memory referenced
Arg2: 00000002, IRQL
Arg3: 00000001, bitfield :
bit 0 : value 0 = read operation, 1 = write operation
bit 3 : value 0 = not an execute operation, 1 = execute operation (only on chips which support this level of status)
Arg4: 80004622, address which referenced memory
Debugging Details:
------------------
***** Kernel symbols are WRONG. Please fix symbols to do analysis.
ADDITIONAL_DEBUG_TEXT:
Use '!findthebuild' command to search for the target build information.
If the build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run '!findthebuild -s ; .reload' to set symbol path and load symbols.
IRQL_NOT_LESS_OR_EQUAL (a)
An attempt was made to access a pageable (or completely invalid) address at an
interrupt request level (IRQL) that is too high. This is usually
caused by drivers using improper addresses.
If a kernel debugger is available get the stack backtrace.
Arguments:
Arg1: 0000ffdf, memory referenced
Arg2: 00000002, IRQL
Arg3: 00000001, bitfield :
bit 0 : value 0 = read operation, 1 = write operation
bit 3 : value 0 = not an execute operation, 1 = execute operation (only on chips which support this level of status)
Arg4: 80004622, address which referenced memory
Debugging Details:
------------------
***** Kernel symbols are WRONG. Please fix symbols to do analysis.
ADDITIONAL_DEBUG_TEXT:
Use '!findthebuild' command to search for the target build information.
If the build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run '!findthebuild -s ; .reload' to set symbol path and load symbols.
0: kd> .symfix
0: kd> .reload
Unable to load image ntoskrnl.exe, Win32 error 0n2
*** WARNING: Unable to verify timestamp for ntoskrnl.exe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ntoskrnl.exe
Loading Kernel Symbols
...............................................................
...............................
Loading User Symbols
Loading unloaded module list
......................
0: kd> !analyze -v
*******************************************************************************
* *
* Bugcheck Analysis *
* *
*******************************************************************************
IRQL_NOT_LESS_OR_EQUAL (a)
An attempt was made to access a pageable (or completely invalid) address at an
interrupt request level (IRQL) that is too high. This is usually
caused by drivers using improper addresses.
If a kernel debugger is available get the stack backtrace.
Arguments:
Arg1: 0000ffdf, memory referenced
Arg2: 00000002, IRQL
Arg3: 00000001, bitfield :
bit 0 : value 0 = read operation, 1 = write operation
bit 3 : value 0 = not an execute operation, 1 = execute operation (only on chips which support this level of status)
Arg4: 80004622, address which referenced memory
Debugging Details:
------------------
***** Kernel symbols are WRONG. Please fix symbols to do analysis.
*** WARNING: Unable to verify timestamp for hal.dll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hal.dll
ADDITIONAL_DEBUG_TEXT:
Use '!findthebuild' command to search for the target build information.
If the build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run '!findthebuild -s ; .reload' to set symbol path and load symb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