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

楼主:
在eboot里修改了BootloaderMain ();这个函数,然后重新编译Public的内容以及工程后,在串口输出的信息始终不变。
请问要怎么修改才会变?

网友A:
BootloaderMain ();在PUBLIC下和\PLATFORM\COMMON\SRC\COMMON\BOOT\BLCOMMON都有,不知道具体哪个有影响,你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Main ();在PUBLIC下和\PLATFORM\COMMON\SRC\COMMON\BOOT\BLCOMMON都有,不知道具体哪个有影响,你试下吧。

谢谢,那如果要搬到自己的EBOOT中要如何搬?_CPUDEPPATH这个路径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Main ();在PUBLIC下和\PLATFORM\COMMON\SRC\COMMON\BOOT\BLCOMMON都有,不知道具体哪个有影响,你试下吧。

谢谢,那如果要搬到自己的EBOOT中要如何搬?_CPUDEPPATH这个路径是什么呢?

已经会搬了,就是_CPUDEPPATH这个路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