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 ATMLH802谁知道是多大的容量啊?

楼主(2009-09-26):
EEPROM ATMLH802谁知道是多大的容量啊?
RT,找了半天没找到PDF

网友A:
不知道你是看到的IC上面的丝印还是看到的产品型号。]
1。如果是丝印,很有可能是厂商不愿意别人看到自己所用的芯片型号,故意杜撰的名字。异或有可能是新产品,网络上还没有该款芯片的资料可以查询。
2。如果是产品型号:很有可能是PCS 802-EEPROM。这是变频器的型号,不是EEPROM的大小。

网友B:
这个不太好搞,如果连名字都没弄清楚

网友C:
OK,解决
参看24C32/64的DATASGEET的18页,
802指08年第二周生产的,不是具体型号,
后面的字符串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