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按键处理,有时候按下键没响应,有时候按下出好几个字符,求助大家!

楼主:
我把6410的按键驱动映射为我需要的字符了,可是总是响应时有些问题,有时候按下键不能响应,有时候会出好几个字符,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应该修改哪些地方啊?

网友:
看看中断触发是否正常,可以在中断处理线程中添加打印信息帮助确定问题。

网友:
打印信息都正常,每按下都有打印信息输出。

网友:
应该是抖动问题吧,你有没有去抖?

网友A:
6410的矩阵键盘和2440的不一样,怎么去抖动啊?

网友:
连续读2,3次对应按键值,如果读出的值一致,就认为键按下,否则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10的矩阵键盘和2440的不一样,怎么去抖动啊?

可以先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正不正常,如果正常。 可能是有干扰信号被芯片捕捉到了。
每次有中断了,都多次采样电平,如果都正常才认为是正常信号。

网友:
打印信息正常的话就说明按键的中断的产生与响应没有问题,应该是你所说的映射字符环节的问题吧。

网友:
我又试了,中断响应不正常,有时候有响应,有时候没有响应,打印信息有时候出一大堆,多数不是一次。

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