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ter驱动和应用程序通信的问题。

楼主:
如题
        NTSTATUS status = IoCreateDevice(pDriverObject,sizeof(DEVICE_EXTENSION), &ntUnicodeString,                FILE_DEVICE_KEYBOARD, 0, FALSE, &pKeyboardDeviceObject);

        status = IoCreateSymbolicLink(
                        &ntWin32NameString, &ntUnicodeString );

在应用程序中 。。strTemp就是那个win32的设备名字
hWdm = CreateFile(strTemp,
                GENERIC_WRITE | GENERIC_READ,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 hWd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
                printf( "Open Driver Twdm ok ! \n" );
        }
        else
        {
                printf( "Open Driver Twdm faild %d ! \n", GetLastError() );
                }
        CloseHandle( hWdm );
但是为什么老是返回ERROR 5 就是Access is Denied.

是不是这种filter不可以用我现在用的通信方式???一般是如何和应用程序通信的?

网友:
刚又研究了下.发现如果把hWdm = CreateFile(strTemp,
GENERIC_WRITE | GENERIC_READ,
...)

改成
hWdm = CreateFile(strTemp,
MAXIMUM_ALLOWED,
..)
就可以成功.没有GetLastError...
但这样还能通信么????

网友:
发现问题。并且解决了。准备结贴了。有人来拿分么?

网友:
恭喜楼主,接分来了,顺便学习下!

网友:
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