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os时 cefilter.exe出错

楼主:
    重装了系统,并且重装了PB,更新到了最新的补丁。但编译os的时候,在编译到NETCF_MODULES= dotnet时就会蹦出一个对话框,说是cefilter.exe出错,系统无法编译下去。
    为什么我碰到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A:
cefilter.exe出错是比较麻烦的,我碰到过calling makeimg时cefilter.exe崩溃,查了好多天才发现是VT6656的驱动和金山毒霸冲突。

网友:
现在这个问题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不出现,也很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filter.exe出错是比较麻烦的,我碰到过calling makeimg时cefilter.exe崩溃,查了好多天才发现是VT6656的驱动和金山毒霸冲突。

谢谢你的提醒。
我是得把杀毒软件和网络都关了,才有可能不出现cefilter.exe。怪事真多,但不管怎么样,能执行下去就ok.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这个问题。但是我的机器没有装任何杀毒软件啊

网友:
昨晚也遇到这个问题
跟LZ一样 到这里NETCF_MODULES= dotnet提示错误
不知道LZ后来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