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全局变量的传递问题

楼主:
我的程序附在下面,比较长。但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原程序中ad_buf作为全局变量在main函数与子函数间传递,但是发现在子函数中修改了ad_buf这个变量后,回到主函数中,却发现这个变量的量仍然没有变化。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我是在KEIL中调试的。

源程序: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a_mosi=P1^0;
sbit sca_miso=P1^1;
sbit sca_sck=P1^2;
sbit sca_csb=P1^3;

void ad_update(void);

uchar cmd;
uint ad_buf;

void main(void)
{
  uint anglex,angley,ang;

  cmd=0x10;
  ad_update();
  anglex=ad_buf;
  cmd=0x11;
  ad_update();
  angley=ad_buf;
  ang=asin(((float)anglex-1024)/3277.0)*360/6.28;
  }

void ad_update(void)
{
   uchar cnt1=8,cnt2=11;uint ad_buf=0;
   sca_csb=0;
   _nop_();_nop_();_nop_();

while(cnt1>0)
{
  sca_sck=0;
  sca_mosi=((cmd&0x80)==0)?0:1;
  cmd<<=1;
  _nop_();
  sca_sck=1;
  _nop_();_nop_();_nop_();
  cnt1--;
  }

    while(cnt2>2)
{
   sca_sck=1;
   if(sca_miso)ad_buf=ad_buf|0x0001;
   ad_buf<<=1;
   _nop_();
   _nop_();_nop_();_nop_();
   cnt2--;
   }
   sca_csb=1;
   sca_sck=0;
   }

网友:
void ad_update(void)
{
  uchar cnt1=8,cnt2=11;uint ad_buf=0;
// 全局变量,不能在子程序再定义同名的变量,所以全局变量加个'g_' .

网友:
不好意思,帖的程序有误,感谢schlafenhamster的回复,我已经把在ad_update(void)函数中的ad_buf的定义取消了。但还是存在我在帖子中说的问题。
void ad_update(void)
{
  uchar cnt1=8,cnt2=11;uint ad_buf=0;
// 全局变量,不能在子程序再定义同名的变量,所以全局变量加个'g_' .

网友:
你把你改后的程序发上来

网友:
另外在程序中注明一下,你在哪里修改了它的值。
他的值本来就是0,你移位有什么用?ad_buf < <=1;

网友:
另外在程序中注释一下你在哪里改变了它的值,怎么改变的?

网友:
楼主的程序好像是SPI接口的ADC
除开前面说到的问题,SPI时序符合ADC的要求吗?
为什么程序不写成基于字节传输的函数呢?

网友:
void ad_update(void)
{
  uchar cnt1=8,cnt2=11;uint ad_buf=0;
  sca_csb=0;
  _nop_();_nop_();_nop_();

前几楼已经说过,这里的uint ad_buf=0;重复定义了,C会把该子程序里的ad_buf当做局部变量来处理
应该改为
void ad_update(void)
{
  uchar cnt1=8,cnt2=11;//如果cnt1.cnt2也是全局变量的话删掉"uchar"
   ad_buf=0;
  sca_csb=0;
  _nop_();_nop_();_nop_();

网友:
为啥不传参呢?

网友:
大家实在不好意思,我昨天试了一下,就是二楼说的错误。谢谢!!

网友:
还是C++好,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