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下,并口可以实现0.1ms精度的外部触发吗?

楼主:
我打算通过将外部信号连接到并口某根线上,当检测到上升沿/下降沿时,调用另外的驱动(别的厂商)进行动作。
1,可行吗?
2,上升沿响应精度可以达到0.1ms吗?
3,以什么方式检测到上升沿呢?
谢谢!

网友:
1. 可行。
2. 硬件精度可响应,但是软件精度不可控。windows下至少10ms延时响应。
3. 并口有数据,可以触发系统事件,通知目标驱动。驱动中直接读取并口的对应的寄存器(8bit),并判断对应的那个位是高是低。

网友:
请稍微再讲解一下
"但是软件精度不可控。windows下至少10ms延时响应。 "

延时响应指上升沿到来至软件响应的时间吗? 这个延时时间相对固定吗,在什么量级上?
//延时可以忍受,但难以忍受延时变动在ms量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稍微再讲解一下
"但是软件精度不可控。windows下至少10ms延时响应。 "

延时响应指上升沿到来至软件响应的时间吗? 这个延时时间相对固定吗,在什么量级上?
//延时可以忍受,但难以忍受延时变动在ms量级上。

Windows是非实时操作系统,从接收到信号沿跳变到软件响应的时间不定, 好像是20ms,但应该是ms量级

如果要检测外部信号,最好还是用I/O接口卡

网友:
我要的不光是检测外部信号,而且还要求 用命令 转发到目标设备上。
设备对时间是敏感的,操作只有 10~30ms,准确度要求 1ms内。 //设备同步
I/O卡可以实现这样功能吗?

网友B:
时间敏感?1ms的精度要求?那怎么能选pc+xp呢?windows是非实时操作系统的。
你最好确认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要求,如果确定,就赶紧换方案。
用IO卡也不行,因为命令还是要通过中转的。

网友:
shuiyan  您好!
小弟做并口驱动,想请教下,是写过滤驱动还是功能驱动好呢,如果功能驱动的话怎么才能是xp开机是不自动安装打印机端口驱动呢?
下面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
1:如果自己开发并口驱动,只是建立在系统的parport.sys之上,选择自定义的类还是PORTS类呢?我的步骤是在adddevice中先用iogetdevicepointer获取ParallelPort0的指针(这个指针在ioattachdevicetostack作第二个参数),然后发送IOCTL_INTERNAL_GET_PARALLEL_PNP_INFO,之后发送IOCTL_INTERNAL_PARALLEL_PORT_ALLOCATE。这些都成功了,然后在startdevice中将分配的资源基地址等存到设备扩展中,最后调用_outp(0x37c,xx),端口没任何电平变化。
如果定义为ports类在inf中是否要LogConfig呢,我用了并指定378h-37f但设备管理器资源中却不是,lpt1占用了这个资源,我不知是否用指定这些资源?

2:如果自己写并口的功能驱动,那么系统的并口驱动就得卸载,对吗?我试时安装不成功。若卸载又怎么完全卸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敏感?1ms的精度要求?那怎么能选pc+xp呢?windows是非实时操作系统的。
你最好确认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要求,如果确定,就赶紧换方案。
用IO卡也不行,因为命令还是要通过中转的。

还必须操作另外usb设备. usb设备提供商目前提供的是pc xp下的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