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下的多播程序问题

楼主:
#include "sockLib.h"
#include "iostream.h"
#include "vxWorks.h"
#include "inetLib.h"
#include "taskLib.h"

#define MCastAddr "234.5.6.7"
#define MaxLine 1024

void main()
{
        struct sockaddr_in local;

        int recvsocket;
        struct ip_mreq mcast;
        recvsocket=socket(AF_INET,SOCK_DGRAM,0);

        local.sin_family=AF_INET;
        local.sin_port=htons(2009);
        local.sin_addr.s_addr=htonl(INADDR_ANY);
        mcast.imr_interface.s_addr=htonl(INADDR_ANY);
        mcast.imr_multiaddr.s_addr=inet_addr(MCastAddr);

        bind(recvsocket,(struct sockaddr*)&local,sizeof(local));

        setsockopt(recvsocket,IPPROTO_IP,IP_ADD_MEMBERSHIP,(char*)&mcast,sizeof(mcast));

        char RecvBuffer[MaxLine]={0};
        int i=1;
        while(1)
        {
                int n=recvfrom(recvsocket,RecvBuffer,MaxLine,0,NULL,NULL);
                RecvBuffer[n]='\0';
                cout<<"receive:"<
        }
}

为何程序在recvfrom老是不阻塞,一直的死循环输出。我并没有send数据给它啊。
发送程序为:

#include
#include

#define MCastAddr "234.5.6.7"
#define MaxLine 1024

void main()
{
        WSADATA wsadata;
        int ret=WSAStartup(MAKEWORD(1,0),&wsadata);
        if(ret!=0)
                return;

        struct sockaddr_in mcastaddr;
        SOCKET sendsocket;

        sendsocket=socket(AF_INET,SOCK_DGRAM,0);

        mcastaddr.sin_family=AF_INET;
        mcastaddr.sin_port=htons(2009);
        mcastaddr.sin_addr.s_addr=inet_addr(MCastAddr);

        char SendBuffer[MaxLine]="hello";
        for(int i=0;i<1000;i++)
        {
                cout<
                int n=sendto(sendsocket,SendBuffer,strlen(SendBuffer),0,(struct sockaddr *) &mcastaddr,sizeof(mcastaddr));
                Sleep(500);
        }
}

发送端在windows系统下,接收端在vxworks系统下。

网友:
为何程序在recvfrom老是不阻塞,一直的死循环输出。我并没有send数据给它啊。 ?

应该有超时等情况的。

recvfrom的返回值的含义都有哪些?

正确的处理方法应该是根据返回值来进行相应的处理。

while(1)
    {
        int n;

        n = recvfrom(recvsocket,RecvBuffer,MaxLine,0,NULL,NULL);

        if (XXX == n) /* 接收到数据对应的返回值 */
             cout<<"receive:"<
        ... ...

    }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说的对,定义有问题的

网友:
你的情况是自发自收。
改个端口号试试。接收端口号和发送端口号不同。
应该就会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