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2000元现金,解决液晶屏闪烁问题(北京回龙观龙泽附近)

楼主:
选用的S3C2440A,Wince系统。直接用群创的8寸800*600的LCD(需要时序板)可以正常工作。新选用了AUO的7寸屏也是800*600(不需要时序板)启动过程中闪烁,进入wince桌面后不闪,但是只要切换系统界面就会闪烁。(AUO的屏的DCLK范围是35-45Mhz)
由于着急给客户演示,特悬赏2000元现金找高手现场解决。希望有把握的高手跟我联系。邮箱:lcda70@sohu.com 每天会查询数次。

网友:
支持!也许有些人几分钟就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是用CPU的RGB接口嗎?
我前段時間也遇到過LCD閃爍問題。是進入wince以后,切換畫面以后過會就會閃爍。
原因是當進入IDle mode以后,將HCLK的頻率降頻,造成DCLK的分頻不對。產生閃爍現象。

供你參考一下。檢查是否是DCLK的分頻在其他地方有更變設置?

网友:
引用楼主 vbdotnet2001 的回复:
选用的S3C2440A,Wince系统。直接用群创的8寸800*600的LCD(需要时序板)可以正常工作。新选用了AUO的7寸屏也是800*600(不需要时序板)启动过程中闪烁,进入wince桌面后不闪,但是只要切换系统界面就会闪烁。(AUO的屏的DCLK范围是35-45Mhz)
由于着急给客户演示,特悬赏2000元现金找高手现场解决。希望有把握的高手跟我联系。邮箱:lcda70@sohu.com 每天会查询数次。

借贵宝地向楼主请教:用的AUO的哪款?是模拟屏A070FW03吗?
请问AUO-027哪能买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CPU的RGB接口嗎?
我前段時間也遇到過LCD閃爍問題。是進入wince以后,切換畫面以后過會就會閃爍。
原因是當進入IDle mode以后,將HCLK的頻率降頻,造成DCLK的分頻不對。產生閃爍現象。

供你參考一下。檢查是否是DCLK的分頻在其他地方有更變設置?

经验呀,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CPU的RGB接口嗎?
我前段時間也遇到過LCD閃爍問題。是進入wince以后,切換畫面以后過會就會閃爍。
原因是當進入IDle mode以后,將HCLK的頻率降頻,造成DCLK的分頻不對。產生閃爍現象。

供你參考一下。檢查是否是DCLK的分頻在其他地方有更變設置?

学习!
我也遇到一些奇怪的问题,VLCK都设置不到要的位置。现在只能暂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CPU的RGB接口嗎?
我前段時間也遇到過LCD閃爍問題。是進入wince以后,切換畫面以后過會就會閃爍。
原因是當進入IDle mode以后,將HCLK的頻率降頻,造成DCLK的分頻不對。產生閃爍現象。

供你參考一下。檢查是否是DCLK的分頻在其他地方有更變設置?

现在的情况是无论如果分频也无法将DCLK设置到35-45Mhz之间。

网友:
我也一直在奋斗,不过是6410

网友:
闪屏的问题遇到过,是频率小的原因,但这种情况很多都不相同的

网友B:
SDRAM总线速度不够,TFT控制器用SDRAM作为显示缓存,当系统负荷增加时,不能保证足够带宽给TFT就会出现闪烁。我估计你播放大码流的MP4也会闪烁,如果这样,你提高总线速度和CPU速度试试。如果你很着急解决,我在上地,你可以带开发板过来找我看看,有需要给我电话62973803-829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RAM总线速度不够,TFT控制器用SDRAM作为显示缓存,当系统负荷增加时,不能保证足够带宽给TFT就会出现闪烁。我估计你播放大码流的MP4也会闪烁,如果这样,你提高总线速度和CPU速度试试。如果你很着急解决,我在上地,你可以带开发板过来找我看看,有需要给我电话62973803-829

请教一下ccyu,1024x600 24bit的驱动,和楼主同样的问题,同样的驱动但是换成7寸800x480的18bit的屏,当然rgb各丢低2bit,显示非常正常。这样为什么呢

网友:
补充:显示图像时1024x600的左上角。

网友C:
将屏的时钟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屏的时钟调高

将屏的时钟调高,屏闪得更厉害,低了反而不闪。但播放电影还会闪。

网友:
在这里如果解决了,也省了LZ2K啊,呵,CSDN真好啊

网友:
是花屏的那种闪烁吧?

是不是,往nand 里面复制数据,或者web 浏览的时候都会闪烁?

网友:
好像是我遇到过的问题。

网友:
也问一下:为什么我的屏按下去就会闪呀?跟楼方是不是一个问题?

网友:
我补充一种情况,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方法:用示波器查看LCD的电源端,看是否在闪烁的同时看示波器,电源是否有波动,如果有波动,就是电源的稳压的问题,在电源端并联大个的钽电容。

之前我碰到过,楼主可以尝试下。

最好是用示波器来找到在闪烁的瞬间是哪个讯号出了出错,才能找出问题原因。